[测量] 干货!abb阀门定位器可克服时滞防止泄漏

楼主(2020-10-23):
  ABB阀门定位器定位器作用原理:

  (1)当含有固体悬浮物或粘性流体,成为被调介质为时,为克服介质对阀杆移动的阻力,可以使用abb阀门定位器。

  (2)可用来改善调节阀的流量特性。

  (3)用于阀门两端压差大的场合。为减小行程误差,克服液体对阀芯产生的不平衡力,可以通过提高气源压力增大执行机构的输出力。

  (4)分程调节是用两个abb阀门定位器,分别接受高输入信号和低输入信号,则一个执行器高程动作,另一个低程动作的这一过程。一个调节器控制两个执行器可实行分程控制。

  (5)为了增大执行机构的输出推力,可以通过使用于大口径的调节阀。

  (6)可以提高调节阀的可靠性及定位精确,通过用调节质量要求高的重要调节系统。

  (7)当执行器与调节器距离在60m以上时,为了改善阀门的动作反应速度,克服控制信号的传递滞后,可以通过选用abb阀门定位器来进行。

  (8)当被调介质为有毒、易爆、易燃、高温、高压、低温时,为了,可以通过将填料压得很紧,使填料间与阀杆的摩擦力增大,用abb阀门定位器可防止对外泄漏,也可克服时滞。

  Abb阀门定位器的特点:

  1.能够提高阀门的线性度

  2.可加快阀杆的移动速度

  3.可消除不平衡力的影响及克服阀杆的摩擦力

  4.能够增大调节阀的输出功率

  5.可减少发生调节信号的传递滞后的情况

  6.可保证调节阀的正确定位。

  Abb阀门定位器类型:常见的可以分为电气阀门定位器、气动阀门定位器和智能式阀门定位器,这个是按工作原理和结构形式来划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