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型LoRaWAN网关如何避免雷电隐患小tips

楼主(2020-10-23):
前言
室外型LoRaWAN网关的布置位置往往条件比较恶劣,而且,为了网关能更好的收集到节点发送的上行数据、以及更好的下发指令到节点,并且覆盖更多节点,往往会将室外型LoRaWAN网关放置在较高的位置(如图1所示),这就带来雷电隐患。雷电有可能会对网关造成损害,比如浪涌侵害。
本文介绍室外型LoRaWAN网关如何布置,才能更好的防雷。

一、室外型LoRaWAN网关的常见布置方式
室外型LoRaWAN网关常见布置是在所需区域内的较高的地方,比如图1所示布置在屋顶。由于位置较高,因此,布置过程中需要注意防雷。
1   室外型LoRaWAN网关常见布置方式
室外型LoRaWAN网关的防雷措施,需要在室外室内都进行比较全面的布置。接下来我们将做具体的介绍。

二、防雷室外篇
1、天线接地
建议在所有天线(LoRa、LTE、Wi-Fi和GPS天线)的N型接头上安装天馈避雷器,比如图2所示的LoRa天馈避雷器
2  适用于室外型LoRaWAN网关的LoRa天馈避雷器示例
天馈避雷器需要可靠接地,建议使用10 AWG或更好的接地线,并将避雷器螺纹端连接到室外建筑物公共接地点上。
购买天馈避雷器的时候,需要注意接口的转接类型(接口分公头、母头),转接类型需要与天线和网关外壳上的连接器相适配。比如图2所示的天馈避雷器适用于瑞科慧联室外型LoRaWAN网关RAK7249

2、网关接地
为保证网关可靠接地,建议使用另一根10 AWG或更好的接地线,将网关外壳右下角的接地螺钉连接到室外建筑物的公共接地端上。
如果是瑞科慧联RAK72XX商业网关的话,则由于该LoRaWAN网关内置了浪涌保护系统(GDT+防浪涌电阻器),因此,不需要额外的以太网防雷器保护,只需要接地。

三、防雷室内篇
室内的防雷主要策略在于设置室内浪涌保护系统。
为了保护连接到LoRa网关的室内设备和电路,你需要在网线进入室内的入口处,安装一个以太网接口的SPD避雷器,所有室内设备应在此避雷器的保护之下。
应当确保将避雷器的接地线端连接到适当的建筑物接地点,这样,您的PoE注入器和网络交换机/路由器就可以免受到浪涌侵害了。

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
1)要确保将所有天线(GPS天线的避雷器等级不同,如下所示)、网关外壳和以太网SPD可靠地连接至接地点。
2)确保您为LoRa天线及网关设备提供一个接地良好的并带有避雷针的杆。
3)避雷针应该足够高,并且应该使所有的设备都在避雷针45度夹角的保护下。
有关浪涌保护系统的室外和室内部分,可以参见图3的安装示例。图3是瑞科慧联室外商业网关RAK7249的现场部署(包括接地杆)的示意图。
3   室外商业网关RAK7249的现场部署(包括接地杆)的示意图

四、防雷设备安装示意图
1、天馈避雷器的安装
如图4所示,天馈浪涌保护器串联在天线馈线和收发设备之间,用于防止和减小由于感应雷击、浪涌过电压以及浪涌过电流对收发设备的损坏。其适用于工作频率在DC-2700MHz、传输功率小于200W的50欧姆射频系统。
4  天馈避雷器的安装示意图
2、GPS天线避雷器
GPS天线避雷器是一种浪涌保护装置,连接在GPS天线和GPS接收器之间,用于防止和减小由于感应雷击、浪涌过电压以及浪涌过电流对收发设备的损坏。
5  适用于室外型LoRaWAN网关的GPS天线避雷器示例

如图5所示,是瑞科慧联的GPS天线避雷器。它采用高通滤波器,可有效抑制低频干扰。DC供电回路采用瞬态电压抑制装置(TVS)和气体放电管(GDT)保护。图6是其安装示意图。
6  GPS天线避雷器安装示意图

结语
本文介绍了室外型LoRaWAN网关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采取的防雷措施,包括室内措施和室外措施,希望对初次使用室外型LoRaWAN网关的人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