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最近要把STM32的程序转换到GD32上面去,引脚都一样,怎么转

楼主(2020-10-23):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 GD 的官网有教程或手册,  你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B:
ST或者GD我们司有做,还能帮烧录

楼主:
转换资料比较少

网友C(2021-03-24):
STM32F103ZET6也可以AT32F403ZGT6,PIN-TO-PIN有参考移植手册

网友D:
如果程序量不是很大,建议直接重写,执行效率比较高,但是如果pin-to-pin直接移植,会有一些小问题,我之前移植就有问题,后来转重写,效果非常好。比ST的执行效果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