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模拟地数字地0R电阻能放多个吗

楼主(2020-10-23):
我这板子上有3块AD 我看参考手册是数字地模拟地隔离之后在芯片下面加0R电阻。那我需要在每一块AD下面加0R电阻吗?还是只要一个0R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
一般只需要一粒。 除非 数字、模拟 之间有 较大的 电流

网友B:
需在适当的地方单点汇接,不能乱接,电流较大用大载流规格的0欧电阻就是。

网友C:
如果接多个0欧电阻你还不如直接拿铜皮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