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添加元件的 3D 封装

楼主(2020-10-23):
    Altium  designer元件的 3D 封装一般放在机械层,用户如果习惯用 3D 封装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个机 械层专门放 3D 封装,在 AD10 软件里默认将 3D 封装放置在机械 13 层,因此用户也可 以沿用此层,在 PCB 封装编辑界面按一下 L 键,即打开层显示对话框,在对话框内勾 选上机械 13 层的显示并单击 OK 保存设置。

   添加元件 3D 封装的具体操作步骤是:

将当前编辑层切换到机械 13 层,单击 Placeà3D  Body 菜单,在 3D  Model  Type 栏 内选择 Generic  STEP  Model 选项,然后在 Generic  STEP  Model 栏内点击嵌入模型(Embed STEP  Model)按钮,在对话框内找到下载的模型文件点击“打开”按钮,再单击 OK 按钮此时一个模型的占位框随着光标在移动,将模型移到 PCB 封装的中间位置单击一 次即将该模型导入到 PCB 封装内,按一下 ESC 键结束模型的导入。如下图所示:
3D 物体放置对话框的参数说明如下图所示:

  元件的 3D 模型导入后我们需要再细调整一下元件的 3D 模型的摆放位置,在键盘 上按一下数字 3 键进入 3D 显示模式,些时如元件 3D 模型未显示出来可再按一次 V+F 键即会全屏显示该模型,在此模式下可直接拖动  3D 物体移动其摆放的位置,也可按 住 SHIFT 键,再按住鼠标右键然后拖动鼠标可不同角度查看 3D 模型的显示,在 3D 模 式下按数字 0 键可 0 度显示,按数字 9 键可旋转 90 度显示。按数字 2 键即退出 3D 显 示模式,注意,在退出 3D 模式显示前一定要归位元件的 3D 显示,否则一退到 2 维状 态有可能你看到的封装图可能是反的,从面造成一个错误的误解,还以为是自己的封 装设计反了。相关显示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学习了,中文的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中文的更好了

可以将Altium designer设置成中文及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