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NUC100RE3AN和NUC100RE3DN的区别

楼主(2020-10-23):
如题所示,想了解芯片升级后有哪些改动

网友A:
配置不同,另外你说的其中一个不存在。

网友B:
NuMicro NUC100 Series Version A to D Migration Guide_V1.0_Rev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Micro NUC100 Series Version A to D Migration Guide_V1.0_Rev

NUC100RE3DN现在还有货卖么,我们采购说新唐全系列的都买不到了么

网友C:
有货,请洽代理商

网友D:
应该是更高级了

网友E:
变化不会很大的

网友F:
从图上看 只是小小的升级了一下

网友G:
只是ram啊 flash啊升级了一下

网友H:
没有什么新意的

网友I:
NUC100RE3DN  可以买到货哦,NUC100RE3AN 这个是老版本的。现在出货都是DN。如果想要更详细的
请联系微信1532379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