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2000在实时控制系统的常见问题

楼主(2020-10-23):
常见问题:
1、请问dsp在烧写程序过程中总是有芯片被锁而导致不能下载程序,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A:请保证烧写过程的3.3v电源稳定,并使用正规厂家的烧写器。我们客户有非常大量烧写也不会出现被锁
2、C2000在控制应用方面有哪些解决方案?
A:C2000有非常完善丰富的例程参考,请TI网站下载Controlsuite资料包,电机控制和电源控制领域主流大部分是C2000。
3、实时控制方面,是否可以举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他的实时性?
A:比如数字电源,可以把C2000的PWM,ADC,COMP配置成 像硬件模拟器件一样完全独立实时运行
4、这个芯片与28035相比有什么优势?
A:比28035强太多。100MHZ,256K FLASH,50K RAM,纯浮点。集成新的外设,比如 3路 独立ADC, 7 路运放,FSI高速通讯等等很多。具体请详见规格书
5、c2000是属于mcu还是dsp领域?内涵dsp,那么c2000是不是是不是双核应用?
A:C2000系列是DSP核,但是集成丰富外设,可以像MCU一样应用。C2000有双核型号选择
6、目前contel-M系列mcu功能、速度都很强大了,ti还在大力推广c2000,他的优势在哪里?主要应用于那些领域?
A:C2000的实时控制能力还是比Con-M强大,实际指令执行速度快,还有独特唯一的硬件外设。电机和电源控制都非常强
7、C2000实时响应速度在什么水平?
A:同样主频下,C2000+CLA 实际运算性能可以达到Con-M核的2~3倍。
8、如何根据ADC计算实际值?
A:根据ADC满量程3.3V对应的外部实际值,进行比例运算
9、实时控制系统肯定要解决实时性,主要技术指标有哪些?
A:信号采集处理时间,要远远高于控制系统的变化时间
10、C2000微控制器系列产品如何让开发人员能够来规划他们的设计并重复使用代码?
A:C2000系列所有芯片都是程序兼容的,很多寄存器都是配置一样
11、28035与ST的带DSP的单片机相比优势在哪里?
A:DSP核的鼻祖就是TI,另外28035的PWM和ADC等等外设性能都更强
12、这个的CLA和F28377s的CLA一样吗?
A:F28004x的CLA兼容28377的CLA程序,但是有更强的改进
13、I2C,CAN,SPI,SCI后面注明了Pin-Bootable,请问这与之前的280x系列有什么区别吗?
A:以前的280X系列boot pin是固定引脚,F28004x的boot pin可以由用户自己选择任意引脚
14、请问F280004x这款芯片保密性能怎么样?还要外加保密芯片吗?
A:保密性很强,很难**。双密码保护,密码位置用户自定义。
15、C2000实时控制的核心优势有哪些?
A:DSP核是运算最快的微控制器,内置硬件浮点,复数,三角函数等加速器。
16、EPWM口有035多吗?
A:比035多,有16路PWM并且全部集成Hi-PWM高精度性能
17、这个和以前的5000DSP最大差别在哪?
A:集成丰富的外设比如驱动PWM,采集ADC,运放OPA,通讯CAN等等。
18、这个芯片提供什么操作系统?
A:TI自己的操作系统TI-RTOS
19、有了新的型号,28035、2835、2812等老点的芯片,会停产生吗?如果会大概什么时候停产,有些遗留产品对老芯片还是有需求的。如果停产,新出的型号方便替代老型号吗?
A:目前没有计划停产,不用担心,因为还有很多客户的老产品在用
20、377的TMU和快速数学库哪个快?CLA和CPU可以一起使用TMU吗?会出现互相等待的情况吗?
A:TMU快的多,因为是硬件运算。CPU可以使用TMU
21、c2000 与 c6000的区别在那些方面
A:C2000集成很多外设,可以像MCU一样做微控制器
22、C200的 ADC 转换率是多少?
A:最高有12Mbps的速率,一般常见都是4Mbps
23、C2000代码如何加密?
A:硬件支持客户自设128bit密码,双密码
24、ccs6以上,导入ccs3.3老例程,提示的错误,是头文件路径的原因?
A:对,C3.3的头文件路径在C6需要重新设置
25、C2000 DSP如何下载程序,一定要JTAJ接口配合配合仿真器下载吗?
A:还有专用的烧写器。或者通过BOOT串行通信。
26、感觉c2000相对cortex m4 或者m7优势不大,而价格更贵,开发工具局限于ccs,arm则可以使用gcc
A:C2000比M4/M7的实际运算能力更快,另外比M4/M7有独特的外设功能,发挥电机和电源的特殊应用。C2000也可以用GCC
27、04x的主频是多少?
A:CPU 是100MHZ浮点,同时CLA 也是100MHZ 浮点
28、以前是2407做的步进电机控制,是否可以直接采用C2000来进行升级替换,改动的部分大吗?
A:2407也是C2000系列,移植到新的C2000芯片改动不大
29、看新闻报道:C2000在性能超过了FPGA。请问只是在软件上么?C2000微结构做了哪些调整?
A:F28004x 和 F2837X 确实内置了一些新硬件,可以实现FPGA的功能。
30、请问C2000系列产品有没有批量使用?主要用在哪些领域?
A:已经使用十几年了,电机和电源控制领域的主导
31、c2000在实时处理跟FPGA有什么不同?
A:C2000是MCU,但是新的产品内置硬件单元,确实能实现FPGA一些功能
32、C2000实时控制是否支持多路控制?
A:当然可以,体现C2000的运算能力和外设丰富

网友A:
如何获得实时性的具体数据

网友B:
DSP核的鼻祖就是TI,这句话好牛!

网友C:
可以使用别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D:
浮点数的计算速度如何

网友D:
所谓的双加密是指的什么加密方式

网友E:
实时响应速度确实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