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SPI转四串口芯片CH9434应用笔记

楼主(2020-10-23):
SPI转四串口芯片CH9434应用笔记

概述:
CH9434 是一款SPI 转四串口转接芯片,提供四组全双工的9 线异步串口,用于单片机/嵌入式系统扩展异步串口。CH9434 包含四个兼容16C550的异步串口,最高支持4Mbps 波特率通讯。最多支持25 路GPIO,提供半双工收发自动切换引脚TNOW。

特点:
● 工作电压:3.3V。
● 支持通讯波特率设置,波特率范围1200-4000000bps。
● 串口每个方向独立FIFO 缓存,发送1536 字节,接收2048 字节。
● 完全独立四个异步串口,兼容16C550并且有所增强。
● 串口支持5/6/7/8个数据位以及1/2个停止位。
● 串口支持奇、偶、无校验、空白0、标志1 等校验方式。
● 支持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 提供半双工RS485收发使能引脚。
● SPI 最高速率为16Mbit/s。
● 支持低功耗睡眠模式,可通过SPI 接口唤醒。
● 芯片内置时钟,可选外部晶振提供时钟。
● 芯片提供可配置GPIO 功能。
● QFN48_5X5无铅封装,兼容RoHS。

SPI通信格式:
A.发送数据格式第一个字节为操作地址,第二个字节为写入的数据或者读取的数据。
B.操作地址的最高位为操作位,操作位为1则为写入数据,为0则为读取数据。
C.当写入数据时,地址和数据两个字节间需要1uS延时,发送完数据后需要延时3uS才可以进行下一次操作。
D.当读取数据时,地址和数据需要延时3uS,即发送完地址后延时3uS进行数据读取。

例如:要设置“时钟电源寄存器”的值为0x4D,那么就需要先向CH9434发送一个0xC8(时钟电源寄存器的地址+最高位为1表示写入数据),接着再向CH9434发送数据0x4D。

软件控制:
程序设计流程:初始化接口配置->初始化CH9434->初始化串口0到串口3->数据收发。

(1)初始化接口配置
初始化SPI:GPIO的设置以及外设SPI的配置。
复位CH9434的RST引脚:每次单片机重启都进行一次CH9434的复位。
初始化CH9434:开启CH9434的外部晶振,设置倍频系数。

(2)初始化CH9434,四个串口按需求设置相应的寄存器。
串口参数设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设置LCR寄存器,将DLAB置位才能操作DLM和DLL寄存器。
串口FIFO设置:FIFO触发等级。FIFO触发等级越高,数据接受中断触发需要的数据越多。
流控设置:开启流控时,仅在检测到CTS引脚输入有效(低电平有效)时串口才继续发送下一个数据,否则暂停串口发送。
串口中断设置:线路状态中断、发送中断、接收中断
开启中断
设置串口RTS、DTR引脚状态

(3)发送数据或接受数据
接收数据函数CH9434UARTxGetRxFIFOData()
发送数据函数CH9434UARTxSetTxFIFOData()
通过这两个函数读取RBR寄存器和向THR寄存器写入数据。

网友A:
内置时钟精度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时钟精度满足要求吗?

在-40~85摄氏度的工作温度范围里,使用内部晶振可正常工作

网友B:
可以通过SPI唤醒睡眠不错

网友C:
程序设计流程:初始化接口配置->初始化CH9434->初始化串口0到串口3->数据收发。

网友C:
串口参数设置:串口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

网友C:
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在-40~85摄氏度的工作温度范围里,使用内部晶振可正常工作

网友D:
什么时候量产,还有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量产,还有价格

已量产,价格和样品申请可联系销售:025-52638388

网友E:
这个芯片是单芯片,还是MCU+cos的方式实现的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是单芯片,还是MCU+cos的方式实现的那?

单芯片

网友F:
谢谢分享【SPI转四串口芯片CH9434应用笔记】

网友G(2020-12-10):
好像没有收发指示LED信号驱动管脚

网友H:
有没有啥BUG

网友I:
不错,单看参数确实比某厂的要强。

网友J:
这个和FTDI得很像啊

网友K:
串口使用的时候,fifo的使用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E:
目前我们试用了一下这个芯片。感觉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目前我们是4个串口同时接收测试。子串口波特兰115200。每包数据256字节,发送间隔是50ms。这个时候数据就会出现溢出或者其他错误。如果把间隔加大100ms,那么还是可以正常接收的。我个人感觉是芯片内部处理不过来。特别是在spi接口和扩展串口同时工作的时候,这个现象会非常严重。理论上来看spi10M的速率,缓存空间也是够大的,不应该溢出才对。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压力测试。还是说这个芯片本身在设计上有什么bug。

网友E:
上面忘记说了,我们的主控平台是STM32F105的

网友L:
有没有9344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我们试用了一下这个芯片。感觉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目前我们是4个串口同时接收测试。子串口波特兰115 ...

CH9434串口支持4M波特率,4个串口同时在115200的波特率下,按照256字节每包 ,间隔50ms接收没有问题,CH9434有足够大的缓存区,建议用逻辑分析仪实测一下SPI的吞吐量,大概率时卡在SPI那,读取速度没跟上。

缓存区虽大,但是SPI接口的延时,明显会降低SPI接口数据处理的带宽,自然可能会导致溢出。并发处理多个串口,也是考虑的一个因素。

网友M(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N(2022-02-18):
目前用着款芯片。使用的是STM32作为主控。使用的是官网上的demo。刚刚开始是可以正常接收数据。本想进行一下压力测试。发现芯片出现问题了。问题表现如下:主接口SPI读取子串口寄存器IIR始终是ff(正常情况好像是c1或者多少)这个说明spi接口停止了通信,或者说芯片停止了协议解析。其次检查电源正常,但是测量TX0、TX1,TX2.TX3这些串口引脚电平是1.8V(VCC=3.3V)。这个明显引脚电平不对,串口空闲的时候应该高电平才对。感觉芯片内部跑死了或者怎样了。   3、断电重启以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那?有什么方法确认芯片是否正常工作?使用的是你们的评估板。

PS:感觉芯片不太问题。是不是内部的cos还有什么bug之类的?  如果单片芯片都出现这种问题,那么批量的时候,可能一致性问题会更严重吧。

网友O:
可以做一个对串口转换器

网友:
很明显,CH9434和传统的CH432、CH438不是一个路线。
这个应该是用MCU+固件实现的吧。
--------------------------------------------------------------------------------------------------------
SPI通信格式:
A.发送数据格式第一个字节为操作地址,第二个字节为写入的数据或者读取的数据。
B.操作地址的最高位为操作位,操作位为1则为写入数据,为0则为读取数据。
C.当写入数据时,地址和数据两个字节间需要1uS延时,发送完数据后需要延时3uS才可以进行下一次操作。
D.当读取数据时,地址和数据需要延时3uS,即发送完地址后延时3uS进行数据读取。
------------------------------------------------------------------------------------------------------------------------------------
MCU做SPI从机总归是不太方便,字节之间需要留出一定的时间,供MCU中断程序进行处理。
反观CH432、CH438才是真正的硬货芯片。

说的很有道理。之前使用多加其他公司SPI转串口芯片,对SPI接口通信时序都没有什么延时上的需求。比如SC16c752 和WK2124 等芯片,都不需要延时。需要延时的话,多半是MCU+固件的实现。这种 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导致系统的稳定性降低,芯片一致性不是太好,大批量的时候容易出现奇怪怪的问题。

网友P:
CH9434 这款芯片和通用的SPI扩展串口芯片都不太一样:
-----------------------------------------------------------------------------------------------------------------------------------------》》
SPI通信格式:
A.发送数据格式第一个字节为操作地址,第二个字节为写入的数据或者读取的数据。
B.操作地址的最高位为操作位,操作位为1则为写入数据,为0则为读取数据。
C.当写入数据时,地址和数据两个字节间需要1uS延时,发送完数据后需要延时3uS才可以进行下一次操作。
D.当读取数据时,地址和数据需要延时3uS,即发送完地址后延时3uS进行数据读取。

例如:要设置“时钟电源寄存器”的值为0x4D,那么就需要先向CH9434发送一个0xC8(时钟电源寄存器的地址+最高位为1表示写入数据),接着再向CH9434发送数据0x4D。

————————————————————————————————————————————————————》》》》
一般采用MCU+固件实现的SPI扩展串口芯片,会有如下几个问题:
1、并发性问题:串口数据收发处理:扩展串口接收的数据会自动写入硬件的buf,但是从硬件buf到软件开辟的软件buf必须要程序参与。
                        主接口SPI接口数据处理,接收的第一个字节都是指令,如果需要延时一下,那么就是单片需要根据指令进行后面的操作。
2、功耗问题:一般MCU的功耗都是高于这类单芯片的。一般单芯片的功耗不会超过1MA的工作电流
3、稳定性问题:MCU+固件的稳定性,肯定是低于单芯片的。大批量芯片的时候,芯片的一致性有待考虑。

我最近也是搞了一款开发板,测试着测试着,主接口SPI就解析不了,然后好好研究了一下,。感觉这也太坑了。硬件参数看着很不错,哎哎一言难尽,谁用谁知道。

网友Q:
发送间隔是多少?

网友R:
老板发个开发教程吧,

网友S:
好好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