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ADS1292R收尾

楼主(2020-10-23):
void ADS1292R_PowerOnInit(void)
{
        ADS1292R_START_H;
        ADS1292R_CS_L;
        ADS1292R_PWDN_L;//进入掉电模式
        Delayms(100);
        ADS1292R_PWDN_H;//退出掉电模式
        Delayms(100);//等待稳定
        ADS1292R_PWDN_L;//发出复位脉冲
        Delayms(10);
        ADS1292R_PWDN_H;
        Delayms(100);//等待稳定,可以开始使用ADS1292R
        ADS1292R_START_L;

        ADS1292R_CMD(ADS1292R_SDATAC);//发送停止连续读取数据命令
        Delayms(100);//等待稳定,可以开始使用ADS1292R
        ADS1292R_CMD(ADS1292R_ADSRESET);
        Delayms(10);
        ADS1292R_CMD(ADS1292R_SDATAC);

        Delayms(100);

        while(device_id!=0x73)       //识别芯片型号,1292r为0x73
        {
                device_id = ADS1292R_REG(ADS1292R_RREG|ADS1292R_ID,0X00);
                Delayms(200);
        }

        //*/OLED_PrintfString(0,2,"ADS1292R Detected");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CONFIG2,    0XE0);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Delayms(10);//等待内部参考电压稳定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CONFIG1,    0X03);        //设置转换速率为1000SPS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CONFIG1,    0X02);        //设置转换速率为500SPS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CONFIG1,    0X01);        //设置转换速率为250SPS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CONFIG1,    0X00);        //设置转换速率为125SPS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LOFF,       0X00);  //0xF0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CH1SET,     0X00);  //放大4倍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CH2SET,     0x00);  //放大4倍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RLD_SENS,   0x30);
        //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RLD_SENS,   0x3C);        //使用通道2提取共模电压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LOFF_SENS,  0x3F);
        //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LOFF_STAT,  0X00);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RESP1,      0xFE); //*/0xEA         DE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RESP2,      0x03); //*/0x03:32Khz   07:64hKz
        ADS1292R_REG(ADS1292R_WREG|ADS1292R_GPIO,       0x0C);
}

该参数在呼吸测量状态下是很好的,是可以完整测出来的,经过专业仪器检验。

然后电路使用推荐的典型例程,但是修改了部分参数

分别是将R1  和  R2调整为了14K

然后经过测试,可以测量最低振幅0.2欧姆下面是之前测试1欧姆和3欧姆的波形(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