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蓝牙模块的各个接口

楼主(2020-10-23):
蓝牙模块的各个接口

想要玩转蓝牙的硬件工程师,对于蓝牙模块上的各种接口如果不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硬件工程师。那么蓝牙模块上的通讯接口你有了解透彻吗?很多人听到UART接口、IIC接口、SPI接口什么的就会晕,那今天就来简单的概述一些常见的接口与区别。

其实,数据传输的接线方式,大体上就是两种:一种是并行接口,另一种是串行接口。

并行接口是什么?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并口,是用并行方式来传输数据的接口。所谓“并行”是指数据通过并行线进行传送,这样数据传送速度大大提高,但并行传送的线路长度受到限制,因为长度增加,干扰就会增加,数据也就容易出错。
串行接口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串口,是指数据在有限的几个IO上按照顺序,一位一位的进行传输。这类有很多,一般包括:UART、IIC、SPI、CAN、USB等等,只要是串行传输的接口,都是串口的一种。这里值得一说的是,由于早期人们都习惯把UART口称为串口,所以大家所说串口的时候一般特指UART接口。

并行接口和串行接口各有哪些优缺点?

1、串行接口
优点:使用的数据线少,在远距离通信中可以节约通信成本。
缺点:因为每次只能传输一位数据,所以传输速度比较低。

2、并行接口
优点:因为可以多位数据一起传输,所以传输速度很快。
缺点:内存有多少位,就要用多少数据线,所以需要大量的数据线,成本很高。

USART、SPI、IIC的区别

UART接口:
UART(Universal AsynchronousReceiver/Transmitter,即通用异步收发器)串行接口是单片机最常用的一种通信技术,通常用于单片机和电脑之间以及单片机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SPI接口: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就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是一种同步串行数据传输标准,也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在很多器件中被广泛应用。

IIC接口:
IIC(Inter-Integrated Circuit,集成电路总线)又称 I2C,一种两线式串行的总线结构,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及其外围设备。 IIC总线最主要的优点是简单性和有效性。

区别1、UART就是两线,一根发送一根接收,可以全双工通信,线数也比较少。数据是异步传输的,对双方的时序要求比较严格,通信速度也不是很快。在多机通信上面用的最多。
区别2、SPI接口和上面UART相比,多了一条同步时钟线,上面UART的缺点也就是它的优点了,对通信双方的时序要求不严格不同设备之间可以很容易结合,而且通信速度非常快。一般用在产品内部元件之间的高速数据通信上面,如大容量存储器等。
区别3、IIC接口也是两线接口,它是两根线之间通过复杂的逻辑关系传输数据的,通信速度不高,程序写起来也比较复杂。一般单片机系统里主要用来和24C02等小容易存储器连接。
注:SPI和UART可以实现全双工,但I2C不行;I2C的速度比SPI慢一点,协议比SPI复杂一点,但是连线也比标准的SPI要少。

网友A:
并行虽然可以传输几个数据同时,但是因为要保证时序的一样,效率并不会很高

网友B:
最常用的是哪种接口啊

网友C:
因该都可以匹配上他的传输速率

网友D:
并行接口更快一点

网友E:
蓝牙模块并不是都具备这些接口吧

网友F:
无所谓用哪种  但是iic还是有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