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节点睡眠状态功耗异常,如何排查问题?

楼主(2020-10-23):
LoRa节点睡眠状态功耗(也称之为休眠状态功耗,或者待机功耗)应当是极低的,比如瑞科慧联的产品RAK4200+SHTC3组成的LoRa温湿度传感器,其使用ST的低功耗MCU,可以使LoRa节点不采集传输数据的时刻,待机电流可以降至4uA!

LoRa节点在睡眠状态的功耗异常过高时,有可能是LoRa节点出了一些故障,或者需要我们修改一些设置。

我们可以首先检查代码MCU是否进入睡眠模式,例如stm32系列,为了保持RAM内容,需要进入stop模式

接着,可以考虑检查MCU外设代码,当MCU进入睡眠模式前,应该关闭所有外设,例如串口、ADC、定时器等。需要检查在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这些外设是不是已被关闭。

还可以考虑检查LoRa节点的芯片代码,LoRa芯片是否进入sleep模式。

还有一个最容易忽视的点,就是需要检查RF开关芯片信号脚是否失能如果忘记关闭RF开关,通常会有百微安量级的漏电。相对比正常的几个uA的待机功耗,这种百微安量级的漏电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如果LoRa芯片采用有源晶振,需要拉低有源晶振的供电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