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让RC电路的电压增益大于1

楼主(2020-10-23):
我在大约是3年前的冬天,发了一个帖子,说电路理论中的放大器是什么?
模电中所谓的放大器,指的是功率放大!!!所以相应的放大器系统,有功率增益或者功率放大的特性。

有些博导搞不清这个基本概念的内涵,就犯错误了,把变压器视作放大器了。

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一定不会大于输入功率的,自然就不能提供功率增益,于是当然不能算作放大器了。

楼主:
我说这些概念的时候,是查阅了大量比较权威的书籍的,这也算是说话负责任的保证。

但是有些杠精,自己也不多看书,就闭着眼在那瞎叫唤----这是反面教材!!!

如果理解不了这一点,哪本贴可以举个反例,RC电路的电压增益可以大于1,例如下图原始模型,我可以想办法让它的电压增益大于1?!

即便是初学者也能作出判断,这种电路是不能算作放大器,即便是增益可以大于1

楼主:
想办法让增益大于1的方法或者思路为:

1,先观察电路,所有的电容都处于并联支路,所以电压增益的零点,全都在无穷远处。

换言之,这个电路只有有限的极点,而没有有限的零点。

2,根据上面1的结论,不失一般性,假设这n个极点的关系是p1<P2<p3.......

于是其频率特性如下图所示:

仔细观察上图可知,对于>=3级的RC电路,在w1、w3等频率点,是180°反相的

反相意味着某个信号减去它,等于加上它,并取正,因为sin(-x)=-sin(x),所以某个数a-sin(-x)=a+sinx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输入信号Vi-Vo1,这个信号一定比输入信号Vi大,于是电压增益大于1了
所以Vi-Vo1,相当于取下图中的Vox为输出信号即可。

其幅频特性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这个好。
黑田彻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里有另一种

网友B:
“模电中所谓的放大器,指的是功率放大!!!”

看来你得改写全世界电学教材,

楼主:
如果这样简单提示不行,建议看看麻省理工学院的模拟教材,第一节就是重点解读为何需要受控源(相对于电路分析基础重点讲解无源RLC电路来说),进而讲解为何需要放大器。

看过人家的教材还不能理解,还要死抬杠,回家抱孩子喂奶去吧。

楼主:
电路如同红酒,需要慢慢品,才能品出味来。
如果像喝啤酒那样,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几秒喝完,那是俗人在拼酒量。

现在来品楼上这个双T电路。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从普通的RC电路入手的,如下图所示,这种结构的RC电路,无法产生复极点:

以及一个对偶的问题:实用普通的RC结构如何产生复零点???

这两个问题,殊途同归,搞清一个,另一个对偶一下就搞定了。

根据零点的来源可知,要想产生零点,尤其是RHP 零点,需要两条前向通路,如下图所示,由R1/R2/C1组成的梯形网络和C2网络并联:

求解这个传递函数Vo/Vi,俗人的做法是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列方程,这种方法毫无味道,略。

我们重新画一个等效电路,直接使用叠加原理,不是更直观、简洁、高效吗?

楼主:
要想分析上面这个网络,需要一个基本功----如何直接观察电路,不允许做任何推导,直接写出网络的零点以及极点???

一个电路,不管结构如何,几乎全都包含在下图中了,分析频率补偿原理,必然用到的。

无源RC和运放组合,最终传递函数的零极点判断,就是靠分析无源电路而来的。

上图中8个零点的表达式,必须能快速熟练地写出来,一个3秒钟,24秒写完。

如果还要推导传递函数再写出来,基本上是新手上路。

楼主:
这个基本功,除了常见的RC电路,还必须知道LC电路的零极点分布规律。

随便给一个低阶的LC电路,必须能快速熟练的画出其零极点分布图,不允许像学生时代那样,列方程,解方程的。
例如我前天说的这个:

这个电路,我在上面一个帖子---无源滤波器设计一例中说过了。

这种零极点图形太好画了,原因是规律性太强----零点和极点是交错分布的。

既然如此,我只需要知道原点处是个零点还是极点就OK了,然后按照交错的规律画出全部零极点分布。

所以,这个电路比RC电路更容易,只需判断出原点处是零点还是极点就够了。

上面分别考虑RC电路、LC电路的零极点问题,完备性考虑,还要考虑RLC电路的零点直接写法:

如下图所示,这个电路的零点

假设图中左边的RLC分别为R1、C1和L1,它的零点实部是-1/2R1C1,虚部是±根号下1/L1C1减去它的平方。
右边那个RCL的零点的实部是-R2/2L2,虚部是。。。。。

楼主:
12点了,吃饭了,有空再扯。

网友C:
*),谐振的能量从哪里来?
用电阻Ra/Rb限制信号源的最大伏安值VA=1.8*0.018=0.032,经1:1隔离加到LC串联谐振电路,输出的伏安值VAo=3.36*0.033=0.11,比输入的能量大不少,那么增加的能量从哪里来?
本来不加1:1隔离器可以避嫌,但是加了就不必纠结信号源与电路的阻抗匹配,这里也不讨论谐振电路的阻抗。如果计算伏安峰值,则*1.4*1.4

网友D:
8个零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还真要另眼相看,x大就是有这项绝活,世上唯一能直接看电路写出表达式的人 ,不过我一直学不了 ,每次 ...

我用matlab算出来是7个,查了半天,我写的程序应该没错。
如果HWM用帖子《双T RC滤波器》描述的降阶法,通过消零极点,零点数还能下降。

楼主:
分析电路的过程,就是理解电路的过程,所以分析的目的,绝非是简单地想得到个最终表达式,除非是考试等特殊需要,对电路工作原理直观的理解是重要的。

如果一味地想快,只想得到最终答案,直接用软件计算得了,计算机肯定要比人脑快。
基于matlab等数学软件的电路分析书籍,也是多如牛毛,大家自己看看就得了。
例如关于滤波器的matlab代码的:

常规的电路分析方法,是节点或网孔法,其优点是万能的,缺点是缺乏对电路的理解,只能得到最终数值。

而我们人工手算,目的是想透彻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的,所以我们对软件求解方程,目前是没有任何兴趣的。

楼主:
根据上面的想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双T电路的工作原理:

如上图所示,我们一方面借助于叠加原理来理解电路,另一方面借助于归一化来快速分析电路。

然后对下图分红圈中部分电路作戴维宁等效:

现在可以简单的根据叠加原理,以及分压电路规则,计算输出电压了,
上面最终简化电路,对电路的工作原理理解,相比较于最初的双T电路,是容易的,因为叠加原理和分压规则,我们是最熟悉不过的。

楼主:
模拟电路之所以好玩,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特别的灵活,不呆板。

其它科目如果不活,学起来就会感觉没劲、没意思,时间不久就失去兴趣了。

例如单片机,90年代的时候8051单片机,上来就是玩跑马灯。

现在的STM32还是玩这个:

几十年如一日的跑马灯,又死又呆,玩不出新意,我一看到就顿时兴趣全无,
所以我的单片机水平,可能还停留在大二下学期的单片机课上。

现在芯片,ST等等,很强大,不仅仅是流水灯了。 USB,TCP,GUI都可以玩玩。

楼主:
电脑不会思考,只会机械地按照事先约定的算法执行命令。

下图中这两个部分,都会在原点处贡献一个零点,
但仅仅从传递函数来看,原点处只有一个零点。

网友A:
还有别的吗?就这两种?

楼主:
大道理从小就听,以至于年长后能熟练背诵,脱口而出。
但是,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学电路方法的都知道是【理论加实践】,尤其是受毛爷爷影响,农村老大爷、大妈都能知道这个说法。
但是做起来有多难???

眼前现成的例子:
有的人都5,60岁高龄了,学习电路就是沉迷于仿真器,以至于学了几十年,完全不知道真实的情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里并非说仿真器的罪过,仿真器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使用仿真器的人。
例如芯片的IO接口,普通人就是用一根导线模拟的,但是专业人士要用一堆RLC,甚至要多个变压器模型来模拟IO口的一根电线,人家建立模型的仿真结果,和实测是非常接近的。

还有的人都70多岁了,至少从2012年至今,我是从来都没看到过人家动过手,只是说。
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看书,而且是单一的死循环,永远都在看书,实物一律不碰。

不过出现这种现象,也实属自然,因为人才的分布,就应该是金字塔的形状,处于顶尖的高级的专家非常少,而处于底部的业余爱好者贼多贼多。
能成功的少,失败的多,符合所谓的三七规则或二八定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模电中所谓的放大器,指的是功率放大!!!”

看来你得改写全世界电学教材,

还有有电流放大和电压放大,他们不一定都是功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有电流放大和电压放大,他们不一定都是功率放大

共射、共基、共集,哪个都有功率放大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据上面的想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双T电路的工作原理:

这个等效看着不对劲儿

网友C:
电压“增益”大于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东西理论上很容易搞出好几倍的增益,只是原件参数会变得不切实际, ...

把楼主这种做级联的话确实可以提高“增益”,不过电路繁杂。黑田彻那种增益更高,做级联估计效果更好。玩玩而已。

网友G(2025-12-03):
引用 楼主:
共射、共基、共集,哪个都有功率放大能力。

一个很高的增益乘以略微小于1的增益,得出的积(功率增益)依然远远大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