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7801x设置读保护之后怎么解除?已解决

楼主(2020-10-23):
想防止读出,启动代码中添加判断EFLASH_GetReadProtectReg()之后执行EFLASH_EnableReadOut(),J-LINK写入代码重启之后,就无法再擦写芯片了,怎么搞?

网友A:
锁死了?换个新的

网友B:
你可以通过demo板上的拨码,让芯片处于SRAM启动模式,然后写一个解除读保护的代码,设置地址为SRAM首地址0x20000000,编译后,直接通过keil debug按钮进入仿真,会将代码写入SRAM中,然后通过在SRAM中运行解除读保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通过demo板上的拨码,让芯片处于SRAM启动模式,然后写一个解除读保护的代码,设置地址为SRAM首地址0x ...

感谢回复,我这不是demo板,我尝试着将BOOT引脚拉高,看能否进入ISP模式,但是一直提示无应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这不是demo板,我尝试着将BOOT引脚拉高,看能否进入ISP模式,但是一直提示无应答 ...

有可能是工程品,还没有写入ISP固件的。

网友C:
只能换新的?没有其他办法吗?那样很浪费钱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工程品,还没有写入ISP固件的。

你这个猜测是有可能的。

楼主:
已解决,按https://bbs.21ic.com/icview-2969650-1-5.html操作,官网下载的3.1版本也可以,关键点是78013要接UART0(PA7,PA8)

网友D:
你的7801能进ISP?

楼主:
可以的,BOOT拉高,接UART0,上电,读擦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