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Q0007-Win7 系统自动安装USB 设备驱动时间过长问题

楼主(2020-10-24):
FAQ0007-Win7 系统自动安装USB 设备驱动时间过长问题

Questions:在使用ISP 的DFU 接口烧录时,每次上下一次新的MCU 烧录时,USB 会重新安装一次,导致识别
MCU 时间过长
Answer:Windows 设置需首先到网络上搜索最新版本驱动,时间过长主要是花费在网上搜索最新驱动版本的过
程。可按以下步骤设置进行关闭来解决
1, 点击“计算机”-“属性”

2, 点击“高级系统设置”

3, 点击“硬件”—“设备安装设置”

4, 选择红色圆圈中两项任意一项即可,并点击“保存更改”使设定生效

类型:开发工具
适用型号:适用所有MCU 型号
主功能:无
次功能:无

网友A:
谢谢分享【Win7 系统自动安装USB 设备驱动时间过长问题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