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测评】+STM32L552ZE开箱体验FreeRTOS

楼主:
大部分使用的都是F1,F4,L4系列,第一次接触L5系列,用的M33内核。官方描述M33内核主要是应用于安全的方面。
其STM32L5系列MCU利用了Arm Cortex-M33处理器的安全特性,并将其面向Armv8-M架构的TrustZone与意法半导体安全实现方案相结合。
STM32L5系列微控制器可提供最高512 KB的(双Bank)闪存和256 KB的SRAM,通过采用新型内核和全新的意法半导体 ART Accelerator™(现在也支持外部存储器),实现了性能大幅提升(442 CoreMark)。
STM32L5系列超低功耗微控制器
套安全特性
支持TrustZone的灵活的硬件与软件安全隔离
•增强的安全服务:用于安全启动的专用安全用户内存空间、对称和非对称的crypto加速、内存和IP保护、安全/非安全域之间的独立读取保护、实时IO篡改检测、认证的cryptolib、•嵌入式安全固件安装加载程序和生态系统。
最佳功耗
•EEMBC ULPBench®:ULPMark-CP 得分370
•嵌入式SMPS降压转换器(可选)
•最佳的功耗性能和高度的灵活性:关断模式下17 nA,在停止模式3µA,具有全SRAM和外设状态保持能力,能够在5µs内唤醒。激活模式下电流低至62 µA/MHz

开箱图
采用了Necleo-144通用板布局,集成了ST-Link V2.1,支持虚拟串口。板载了两个按钮,一个是用户按钮,另一个是复位按钮。
由于板子只有三个LED,那就在FreeRTOS上是建立三个线程来点亮。
接下来就是安装环境,前往MDK的官网下载STM32L5的支持pack。https://keilpack.azureedge.net/pack/Keil.STM32L5xx_DFP.1.2.0.pack
接着在stm32cubemx上配置好外设与FreeRTOS

最后是效果

网友A(2020-10-24):
低功耗高唤醒不错 不过m33确实很少用到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