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rockchip平台RK3399方案最美主板

楼主(2020-10-24):
rockchip平台RK3399方案最美主板,请大家感受下

RK3399 是瑞芯微推出的一款低功耗、高性能的应用处理器芯片, 该芯片基于Big.Little 架构,即具有独立的 NEON 协同处理器的双核 Cortex-A72 及四核Cortex-A53 组合架构, 主要应用于计算机、 个人互联网移动设备、 VR、 广告*等智能终端设备。 RK3399 内置多个高性能硬件处理引擎, 能够支持多种格式的视频解码,如: 4K*2K@60fps H.264/H.265/VP9, 也支持1080P@30fps 的H.264/MVC/VP8 以及高质量的 JPEG 编解码和图像的前后处理器。

最新研发的 XCY-3399V43 主板, 搭建了最新 android7.1 系统, 2G/4G内存, 16G/32G EMMC 存诸。 XCY-3399V43 产品为消费类电子、 VR 设备、 人脸识别设备、 车载控制、 机器人、 智能终端、 MID、 无线通讯、 医疗设备、 工业控制等行业产品的应用开发而设计,超强的视频处理能力,超高清视频输出优势,尤其适合做工业控制、广告*和人脸识别设备等。 XCY-3399V43 其丰富的接口、精湛的设计,可供广大企业用户做产品使用。

网友:
高端大气,感觉不错

网友A:
那么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呢?

楼主(2021-01-23):
RK3399 Android7.1 SDK软件介绍:
SDK完整包解压之前大概88G,有点大哦
解压之后大概150G,编译至少需要300G空间
SDK 是基于谷歌 Android7.1 64bit 系统,适配瑞芯微 RK3399 芯片的软件包,适用于
laptop 产品形态、Tablet 产品形态、sapphire(蓝宝石)&excavator(挖掘机)开发板、及其他基于 RK3399 平台开发的产品。
使用的是 sapphire(蓝宝石) & excavator(挖掘机)开发板的,kernel 配置可直接使用
rk3399-sapphire-excavator-edp.dts 进行配置。
JDK安装
Android7.1 系统编译依赖于 JAVA 8。编译之前需安装 OpenJDK。
安装命令如下:
sudo apt-get install openjdk-8-jdk
配置 JAVA 环境变量,例如,安装路径为/usr/lib/jvm/java-8-openjdk-amd64,可在终端
执行如下命令配置环境变量:
exportJAVA_HOME=/usr/lib/jvm/java-8-openjdk-amd64 export PATH=$JAVA_HOME/bin:$PATH
exportCLASSPATH=.:$JAVA_HOME/lib:$JAVA_HOME/lib/tools.jar SDK 带有 Open JDK8 的配置脚本,在工程根目录下,命名为 javaenv.sh。可直接执行以下命令,配置 JDK:
source javaenv.sh
3.2.2 编译模式
SDK 默认以 userdebug 模式编译。
使用 adb 时,需要先执行 adb root adb disable-verity 关闭 system 分区的 verity
特性,重启后再执行 adb root, adbremount,进而进行 push 操作来 debug
3.2.3 sunychip XCY-RK3399V45编译
uboot 编译:
cd u-boot
make rk3399_defconfig
make ARCHV=aarch64
kernel 编译:
cd kernel
make ARCH=arm64 rockchip_defconfig -j8
make ARCH=arm64 rk3399-sapphire-excavator-edp.img-j12 android 编译:
source build/envsetup.sh
lunch rk3399_all-userdebug
make -j12

./mkimage.sh
3.2.4 固件生成步骤
执行./mkimage.sh 后,在rockdev/Image-xxx/目录生成完整的固件包(xxx 是具体 lunch
的产品名)
rockdev/Image-xxx/
├── boot.img
├── kernel.img
├── misc.img
├── parameter.txt
├── recovery.img
├── resource.img
├── RK3399MiniLoaderAll.bin
├── system.img
├── trust.img
└── uboot.img
4.2 平台配置
平台配置文件位于U-Boot 根目录下的configs 文件夹下,其中Rockchip 相关的以RK 开头,并根据产品形态分为 MID 和 BOX 两种配置:
rk3288_defconfig
rk3126_defconfig
rk3128_defconfig

file:///C:/Users/s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5.gif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rk3368_defconfig
rk3399_defconfig
rk3288_box_defconfig
rk3128_box_defconfig
rk3036_box_defconfig
rk3368_box_defconfig
rk322x_box_defconfig
rk3399_box_defconfig
RK3399Laptop/Tablet 选用的是 rk3399_defconfig 配置。
4.3 固件生成
Rockchip 平台Loader 分为一级模式和二级模式,根据不同的平台配置生成相应的Loader 固
件。通过宏CONFIG_SECOND_LEVEL_BOOTLOADER 定义二级 Loader 模式。
4.3.1 一级Loader模式
U-BOOT 作为一级 Loader 模式,那么仅支持 EMMC 存储设备,编译完成后生成的镜像:
其中 V1.09.110 是发布的版本号。
4.3.2 二级Loader模式
U-Boot 作为二级 Loader 模式,那么固件支持所有的存储设备,该模式下,需要 MiniLoader 支持,通过宏CONFIG_MERGER_MINILOADER 进行配置生成。同时引入 Arm Trusted Firmware 后会生成 trust image,这个通过宏CONFIG_MERGER_TRUSTIMAGE 进
行配置生成。
以 rk3399 编译生成的镜像为例:
uboot.img
trust.img
其中 V1.09.110 是发布的版本号,rockchip 定义 U-Boot loader 的版本,其中 1.09.110
是根据存储版本定义的,客户务必不要修改这个版本。
uboot.img 是 U-Boot 作为二级 loader 的打包。
trust.img 是 U-Boot 作为二级 loader 的打包。

file:///C:/Users/sw/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5.gif福州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RK3036、RK3126、RK3128、RK322x 、RK3368、RK3366、RK3399 等采用二级
loader 模式。
4.4 U-Boot编译
RK3399 SDK 编译使用的是如下配置:
make rk3399_defconfig
make ARCHV=aarch64
编译完,会生成 trust.img、rk3399_loader_v1.09.110.bin、uboot.img 三个文件。
目前编译出来的 rk3399_loader_v1.09.110.bin DDR 为定频 800Mhz 版本。
4.5 U-Boot充电相关配置
4.5.1 低电预充
u-boot 支持低电预充,需要在uboot/include/configs/rk33plat.h 中打开如下开关,默认
该功能是关闭的。
#define CONFIG_UBOOT_CHARGE
#define CONFIG_SCREEN_ON_VOL_THRESD3400//3.4v #define CONFIG_SYSTEM_ON_VOL_THRESD 3500//3.5v
其中 CONFIG_SCREEN_ON_VOL_THRESD 是系统点亮屏幕的电压门限,低于这个电
压,禁止系统亮屏。CONFIG_SYSTEM_ON_VOL_THRESD 是系统正常启动的电压门限,低
于这个电压,禁止 uboot 启动内核。这两个电压可以根据具体的产品设计灵活调整。
产品板级 dts 中如下节点进行充电模式开关配置,可以灵活配置使用 uboot 还是 Android 的
关机充电模式:
uboot-charge {
compatible ="rockchip,uboot-charge";
rockchip,uboot-charge-on = <0>;
rockchip,android-charge-on = <1>;
};
rockchip,uboot-charge-on开关 uboot 阶段的充电动画,rockchip,android-charge-on开关 android 充电动画。

网友B:
还有没有干货要分享

网友C(2021-04-02):
这个难度大了

网友:
SDK完整包解压之前大概88G, 有点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