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3 winusb 免驱功能调试不通过

楼主(2020-10-24):
HI All,
    目前已经实现UVC+Bulk的方式驱动cx3,但bulk设备枚举后需要安装驱动才能使用。想通过使用WinUSB (wcid)方式免驱使用,但这方面的资源极少。按下面链接中的思路试了一下,没有成功,不知道问题在在哪,求指点。https://community.cypress.com/thread/23639

网友A(2023-12-27):
Visual Studio和Windows SDK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B:
最后楼主解决了么?我觉得这种可以用winUSB现在的资料应该很多了。而且其实串口也能传图像,波特率调大点,其实速度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