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个电源切换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0-10-24):
如图:V36为主电源输入,电压18-36V,5V为电源输入降压后的MCU电源, VBAT为电池3.7V输入,要实现主电断电切换到电池输出,需要Q1在主电断电后C集输出高电平即可,实际上断电后C集没有输出高电平而是随着主电的降低而变成0导致没切换到电池输出,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会不会由于主电断电后5V也随之降低导致没有切换到电池输出

网友A:
切换不过去的,三极管的基极0.7V就能满足导通,E1的残压就够你喝一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不过去的,三极管的基极0.7V就能满足导通,E1的残压就够你喝一壶的

谢谢,后来增加一个二极管SS14,但是实际断电时,二极管漏电导致V36仍有0.8V电压使三极管Q5仍处于导通状态。
后二极管改为US1M后,电路正常切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正常情况下主电带负载,主电断电电池升压后带负载,但测试完成后电池是正常带负载的,主电已经断开,此时需要使电池切断输出,该如何改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