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步进电机初始化报警问题

楼主(2020-10-24):
求助:步进电机上电归零再到达某一指定位置后又归零,如果在10S内未完成初始化动作,蜂鸣器报警。请问:如何设置这个报警条件再调用蜂鸣器报警子程序?下面是步进电机初始化和主函数的部分程序……
void bujin_init()
{
        while(1)
        {
          do
       {
                  mbmc=20000;         //归零
                  dir=1;
                  TR0=1;
           }
    while(you==0);
    TR0=0;

    mbmc=11200;dir=0;TR0=1;while(mbmc!=0);  //移动到9cm处
    TR0=0;delay(1000);                      //停1s
    mbmc=11200;dir=1;TR0=1;while(1);        //再归零停止

   }
}……
void main()
{
      //     T1_init();
        while(1)
          {
                bujin_init();
                if(flag==1&&count<10000)
                  {led_gz=0;}
                else
                   {fmq();}
                while(1);
          }
}

……

网友A:
不要用 delay, 可以用由中断提供的系统计时器来计算保护时间

网友A:
可以用定时中断提供系统计时器,  初始化时利用计时器来计算保护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定时中断提供系统计时器,  初始化时利用计时器来计算保护时间

谢谢指导!

网友B:
竟然看不懂LZ的程序。
程序架构很重要,如果每个任务都是占用MCU全部资源的,显然不好处理。
紧急实时的任务可以中断函数处理,延时函数可以中断处理。
当然,如果系统定时1ms,所有任务跑一遍,就和PC的操作系统一样的,多任务处理。
如果一直是直肠子的思维,就很难实现复杂的程序。

网友C:
上电后定时器计时10秒,在10秒内检测有无初始化完成,如没完成就使蜂鸣器报警,否则不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后定时器计时10秒,在10秒内检测有无初始化完成,如没完成就使蜂鸣器报警,否则不报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看不懂LZ的程序。
程序架构很重要,如果每个任务都是占用MCU全部资源的,显然不好处理。
紧急实时的任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