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2812能用来控制6个电机吗?

楼主(2020-10-24):
2812能用来控制6个电机吗?

网友A:
还有就是要达到怎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B:
是的,这些都是你要说清楚的。

网友C:
EVA和EVB总共可以产生16个PWM输出。。。。

网友D:
我之前用控制器是直接用位置模式控制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的。

网友E:
按理说直接给电机发脉冲就可以啊。

网友F:
你之前那那种伺服电机里面已经有了控制器了

网友G:
如果你要自己做控制器,那就不太现实

网友H:
我现在就是自己要做一块运动控制卡,想用2812,所以想问一下2812能控制6个轴吗?

网友I:
就是我只要从运动控制卡发出脉冲和方向信号给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然后由驱动器驱动电机的

网友J:
现在的话能输出6路脉冲和方向信号吗用2812来做的话?

网友K:
可以啊  问题是你控制什么电机啊。。。。

网友L:
只要每个比较器寄存器赋不同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M:
还是买一个伺服驱动器吧,国产的也不贵。

网友N:
主要是2812的资源够不够,还有就是你的实现目标,如果是纯粹的单6轴控制,我想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O:
所谓的"闭环"都是半闭环结构,驱动器帮你完成了这一切工作,你只要控制脉冲的频率和脉冲的个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