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压表测试

楼主(2020-10-24):
2812怎样拿电压表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A:
现在2812连不上ccs,经多方面查找,初步认为dsp板子有问题,估计是哪里被烧了吧

网友B:
7805不连dsp,输出电压5v,连上dsp变成2.5v,正常吗?

网友C:
灯不够亮,7805连上dsp10秒钟就发烫严重。。

网友D:
我想问下测板子是否正常怎么弄?

网友E:
重装几次ccs和驱动试试

网友F:
7805的输出应该是稳定的,不可能偏差很大的。

网友G:
灯不够亮,7805连上dsp10秒钟就发烫严重。

网友H:
发烫,可能是电路的某个地方有短路。。

网友I:
用万用表测测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J:
把TPS73HD301跟内部电路连起,TPS73HD301的两路本来是3.3和1.8的输出就变成了1.6和0.8左右。

网友K:
这个症状是不是dsp被烧了?

网友L:
这就是烧了的表现,我上次烧的那块板子就是这种症状。

网友M:
你还可以去检测一下vcc和gnd,用万用表可能能够发现这两端估计已经短上了。。

网友N:
发烫,多数是后一级电路短路,或某个元件击穿。

网友O:
量一下DSP输入电压的地方,是不是合适。

网友P:
应该是短路造成的。。好好查查你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