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选型都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楼主(2020-10-24):
请教一下,单片机选型都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网友A:
仔细调查市场,尽量选用主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调查市场,尽量选用主流的。

货源充足的单片机型号,这些器件使用的比较广泛,有许多设计资料供学习或参考。

网友C:
尽量选择所需的硬件资源集成在单片机内部的型号

网友D:
例如ADC,DAC,12C,SPI和USB等,这样便于整个控制系统的软件管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例如ADC,DAC,12C,SPI和USB等,这样便于整个控制系统的软件管理。。

减少外部硬件的投入,缩小整体电路板的面积,从而减少总体投资等

网友F:
在资金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功能丰富,扩展能力强的单片机,这样便于以后的功能升级和扩展。

网友G:
选型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第一步没有走对,后面会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H:
只要掌握和运用单片机正确选型的原则,就可以选择出最能适用于应用系统的单片机

网友I:
保证单片要应用系统有最高的可靠性,最优的性能价格比,最长的使用寿命和最好的升级换代可能。

网友J:
第一步 搞清楚自个的需求
第二步 将需求转换成单片机需要具备的资源

网友K:
工号是很大一方面的,还有技术支持的看是不是到位的吧。。

网友L:
是功耗哦,,补充一点的,还要看你的外设配置的。。

网友M:
看需求 看主频flash是否够用 看功耗是否太高 如果没有特定需求就需要功能多的方便拓展

网友N:
首先需要确定你的需求

网友O:
要选择基本能满足自己 要求的芯片 不要选功能多的芯片

网友P:
首先要确定供货稳定啊

网友Q:
性价比最重要啊

网友R:
资料也需要比较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