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玩开关电源,买个什么技术指标的示波器?

楼主(2020-10-24):
开关电源一般的频率在100khz以内,带宽100M,采样率1gsa/s的可以吧?

网友A:
我用的是胜利的 感觉还可以  一些专业人士都用福禄克等著名品牌的

@Siderlee :是的 据说非常贵
fluke的示波器?

网友B:
差不多所有示波器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C:
取决于上升和下降沿

就算你的开关频率只有100Kh,但是你用的是GAN,那这个示波器的要求不会低

当然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si器件,那100M的也讲究

存储深度的要求主要是看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