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晟矽微单片机编程第八天流水灯显示AD

楼主(2020-10-24):
//晟矽微单片机编程第八天流水灯显示AD//qq:74145445//快手:共同学习stm8/**************************************************///                                              MC32P7311//                                           _____@_____//           led11--p16|1                      16|p17--anjian//                                vdd|2                       15|vss//           led10--p15|3                      14|p00--led0//            led9--p14|4                      13|p01--led1//            led8--p13|5                      12|p02--led5//            led7--p12|6                      11|p03--led4//            led6--p11|7                      10|p04--led3//            ad  --p10|8_________9|p05--led2/**************************************************/#define                   bit0                      0b00000001#define                   bit1                      0b00000010#define                   bit2                      0b00000100#define                   bit3                      0b00001000#define                   bit4                      0b00010000#define                   bit5                      0b00100000#define                   bit6                      0b01000000#define                   bit7                      0b10000000#define                   bit8                      0b0000000100000000#define                   bit9                      0b0000001000000000#define                   bit10                     0b0000010000000000#define                   bit11                     0b0000100000000000#define                   bit12                     0b0001000000000000#define                   bit13                     0b0010000000000000#define                   bit14                     0b0100000000000000#define                   bit15                     0b1000000000000000/**************************************************/#define                   led0                                 P00D#define                   led1                                 P01D#define                   led2                                 P05D#define                   led3                                 P04D#define                   led4                                 P03D#define                   led5                                 P02D#define                   led6                                 P11D#define                   led7                                 P12D#define                   led8                                 P13D#define                   led9                                 P14D#define                   led10                                P15D#define                   led11                                P16D#define                   led_0_oe                                 P00OE#define                   led_1_oe                                 P01OE#define                   led_2_oe                                 P05OE#define                   led_3_oe                                 P04OE#define                   led_4_oe                                 P03OE#define                   led_5_oe                                 P02OE#define                   led_6_oe                                 P11OE#define                   led_7_oe                                 P12OE#define                   led_8_oe                                 P13OE#define                   led_9_oe                                 P14OE#define                   led_10_oe                                P15OE#define                   led_11_oe                                P16OE/**************************************************/#include"MC32P7311.h"void           io_chushihua();                   //io初始化void           ad_chushihua();                   //ad初始化void           xianshi();                               //显示void           yanshi();                                //延时unsigned int           xianshi_a1;void           main(){unsigned int           a1;//unsigned int           a2;io_chushihua();                   //io初始化ad_chushihua();for(;;){a1                    =0;ADEOC          =0;                   //启动AD转换while(!ADEOC);a1                    =ADRH;a1                    <<=4;                     //左移4a1                    |=ADRL;xianshi_a1                    =a1;xianshi();yanshi();}}/**************************************************/void           io_chushihua()         //io初始化{led_0_oe                      =1;                   //输出口led_1_oe                      =1;led_2_oe                      =1;led_3_oe                      =1;led_4_oe                      =1;led_5_oe                      =1;led_6_oe                      =1;led_7_oe                      =1;led_8_oe                      =1;led_9_oe                      =1;led_10_oe                         =1;led_11_oe                         =1;}/**************************************************/void           ad_chushihua()                    //ad初始化{P10ANS                    =1;                   //模拟输入//ADCR0ADCHS3                    =0;ADCHS2                    =1;ADCHS1                    =0;ADCHS0                    =1;                   //数模转换器通道5ADLEN                     =1;                   //adc位数12位//ADEOC                                         //1AD转结束0启动AD转换ADON                      =1;                   //使能ADC//ADCR1ADCKS2                    =1;ADCKS1                    =1;ADCKS0                    =1;                   //转换时钟125kADTST                     =0;                   //参考电压输出RESS0                     =0;                   //VREF3K上拉VRS2                      =0;VRS1                      =1;VRS0                      =1;                   //内部参考VDD//ADCR2ADSMP3                    =1;ADSMP2                    =1;ADSMP1                    =1;ADSMP0                    =1;                   //固定1111//ADRH                                          //高八位(11-4)只读//ADRL                                          //低四位(3-0)只读}/**************************************************/void           xianshi()                     //显示{if(xianshi_a1 & bit0){led0            =1;}                   else{led0                         =0;}if(xianshi_a1 & bit1){led1            =1;}                   else{led1                         =0;}if(xianshi_a1 & bit2){led2            =1;}           else{led2                         =0;}if(xianshi_a1 & bit3){led3            =1;}           else{led3                         =0;}if(xianshi_a1 & bit4){led4            =1;}           else{led4                         =0;}if(xianshi_a1 & bit5){led5            =1;}           else{led5                         =0;}if(xianshi_a1 & bit6){led6            =1;}           else{led6                         =0;}if(xianshi_a1 & bit7){led7            =1;}           else{led7                         =0;}if(xianshi_a1 & bit8){led8            =1;}           else{led8                         =0;}if(xianshi_a1 & bit9){led9            =1;}           else{led9                         =0;}if(xianshi_a1 & bit10){led10          =1;}           else{led10                        =0;}if(xianshi_a1 & bit11){led11          =1;}           else{led11                        =0;}}/**************************************************/void           yanshi()                      //延时{unsigned           int x;x                     =1000;while(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