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现在很多电路没有看门狗,

楼主(2020-10-25):
现在很多电路没有看门狗,而有些看门狗电路又是必须的,我想问下在哪些应用场合,看门狗电路是必须的?

网友A:
对MCU工作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防止程序或其它原因导致死机的场景就需要WDG

网友B:
大部分都有内部软件看门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MCU工作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防止程序或其它原因导致死机的场景就需要WDG

他这个是什么时候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是什么时候工作

跟INPUT信号有关

楼主:
你说的还是挺笼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这个是什么时候工作

程序死掉了,不能正常工作了,看门狗就起作用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一般现在的MCU都内置软件看门狗。但是软件看门狗不一定可靠,特别是在环境较恶劣的情况下,如果MCU不够健壮的话,内置的软件看门狗可能会失效,这个时候最好是增加外部硬件看门狗,提高系统的健壮性。这个也是可靠性设计里面提到的冗余设计(同一个功能模块可以做双备份设计),一般用在要求比较高的领域,如航天、军工或者特殊工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