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低功耗图象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

楼主(2020-10-25):
用C55设计一个低功耗图象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的产品,同时双向传输遥控指令和其它信息,要求图象30帧/秒,TFT显示320*240,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怎样确定性能?还有就是选择周边元器件?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确定最小的传输速率?

网友C:
建议先在simulator上模拟

网友D:
那先在simulator上模拟模拟吧

网友E:
这个涉及到大数据量的采集与处理问题的,还需要注重算法的选择使用的。

网友F:
这个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F:
这个需要自己编写一套指数和尾数运算库,会额外增加程序的指令数和运算量,不利于实时实现。

网友G:
如果只是做视频处理就不需要这个芯片。。

网友H:
这个图像处理不需要这么高端的芯片。

网友I:
可以使用嵌入式开发做图像压缩传输。

网友J:
这个现在技术实现上是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K:
这种产品的功耗不会很低的

网友L:
可以发布一个外包项目

网友M:
这两者结合的话  速度会受限的

网友N:
反正带宽会受限的

网友O:
要求倒是不高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