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编程遇到的新问题

楼主(2020-10-25):
DSP编译时出现error #95: the size of an array must be greater than zero,还怎么办?

网友A:
数组大小用宏定义了?
确保大于0

网友B:
双击看看代码在哪里?

网友C:
这个看来是数组的定义错误的,,不难解决的

网友D:
这个按照提示的就是数组的问题的

网友E:
这个是什么程序造成的,工程文件可以上传编译的吧。

网友F:
5509ADSP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G:
没有代码,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H:
建议检查一下代码看看

网友I:
数组是不是没有调用或者定义?

网友J:
是不是编译器存在问题。

网友K:
建议楼主换个其他的芯片试试。

网友L:
楼主使用什么数组检查看看。

网友M:
这个是DSP中数组编译存在问题,检查代码..

网友N:
这个按照提示的是数组定义的。

网友O:
重点程序中的数组的定义及使用的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