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递归和while之间是如此相似

楼主(2020-10-25):
递归和while之间是如此相似,~~~有知道的前辈能否给指点一二??

网友A:
递归调用是用的满足条件的大循环,里面是传递参数的!!

网友B:
递归是一种回溯,先从你的程序入口找到最基础的点,然后再回来 ..

网友C:
要使用很多很多的堆栈,单片机上是不可以使用递归的。

网友D:
递归必须设置一些目标,当达到这些目标时便终止执行,每个递归调用必须取得一些进展,进一步靠近这些目标。

网友E:
形式上看,while在一段代码间反复执行,递归会不断嵌套着调用函数本身。。

网友F:
while属于循环,可以和for,do。。。while互换,但不是完全等同,语法自己要多看看 。。

网友G:
递归是先定义一个函数,然后在该函数内部再调用定义的函数本身  经典的例程是汉诺塔问题。。

网友H:
while是条件循环。递归是函数自我调用。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网友I:
对啊,递归就是循环一个函数。

网友J:
while只满足条件就执行,这个没有循环调用。

网友K:
while和递归的相同点就是都有循环式地处理相同的某一大块语句。。

网友L:
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运算呀。

网友M:
两个不同的运算符方法,没有比较性。

网友N:
递归强调一个函数调用自己,而迭代只是说一个重复的计算过程..

网友O:
楼主去看看C语言里面两个的运算方法。

网友P:
这两者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的。

网友Q:
简单程序可以替换但是用法还是不一样 while是代码的反复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