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的UART用个115200波特率真费劲

楼主(2020-10-25):
要用USB,Fsys限定了24M/16M/12M/6M这几个频率,同时UART要用115200。算来算去,只有24M主频时可以。24e6/16/115200=13.02,但是3.3V供电时CH552最高频率16M,太难了。

我看了下手册,好像没说3.3V供电只能工作在16M,只说了最高主频为24M,不知道是否真有这个限制。

网友A:
不会吧,我记得我用过可以的啊,参考这个帖子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2236&extra=page%3D7&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记得我用过可以的啊,参考这个帖子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722 ...

你的例子都是9600,你试试115200,然后算算误差。

楼主:
CH552运行在16M频率下,比较准确的最高波特率是38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由定时器2作为UART0的波特率时钟来源,16M主频下可以产生115200的波特率,参考附件例程

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没有改善。只看后面一部分:
16e6/16/115200=8.680555555555555
16e6/2/16/115200=4.340277777777778
16e6/4/16/115200=2.170138888888889
这几个尾数距离整数都很远,而且整数部分也很小,注定取整以后误差很大。
现在看你的附件里面的代码:
    x = 10 * 16000000 / 16 / 115200;   // 这里截断以后x是86
    x2 = x % 10;                                 // x2=6
    x /= 10;                                        // 这里x为8
    if ( x2 >= 5 ) x ++;                       // 这里x为9

实际上就是8.68取整到了9,误差多少呢?大约3.7%,根本就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由定时器2作为UART0的波特率时钟来源,16M主频下可以产生115200的波特率,参考附件例程

另外,对于高波特率,减号前面到底是256还是65536并不重要。减号后面是否接近于整数才是重要的。
65535要想起到效果,减号后面那一部分要足够大,抵消尾数对误差的影响。
比如Fsys/16/波特率。拿掉那个16分频,直接Fsys/波特率,16e6/115200=138.88888888888889
取整到139,误差小于0.1%,小于256用定时器T1就足够了,没必要T2.这个地方感觉是CH552设计的一个缺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对于高波特率,减号前面到底是256还是65536并不重要。减号后面是否接近于整数才是重要的。
65535要 ...

因为要兼顾USB的功能,USB的时钟必须为48M,如果不用USB的功能,可以使用非整数的外置晶振,如11.0592M、18.432M。或者使用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要兼顾USB的功能,USB的时钟必须为48M,如果不用USB的功能,可以使用非整数的外置晶振,如11.0592M、1 ...

用CH552的,肯定是冲着USB外设去的。不考虑USB的话别的选择有很多。
而且UART波特率这个锅USB外设不背,本身就是因为给UART外设的频率不够高引起的,最低16分频,16M主频给UART最低才1M,115200波特率没戏一点也不奇怪。
Fsys直接给UART外设甚至2分频给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当然CH552内部有PLL,最高频率96M,USB外设频率48M,内部高频率源根本就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要兼顾USB的功能,USB的时钟必须为48M,如果不用USB的功能,可以使用非整数的外置晶振,如11.0592M、1 ...

当然这些都是从技术角度来讨论的,CH552的UART完全可以支持更好的波特率。
从商业角度来考虑,如果CH552对UART波特率支持太好,可能会影响CH340这些芯片的销量,所以完全有可能是故意这么设计的

网友C:
我用了个烂眼办法,可以16mhz,115200正常通讯

网友C:
每694T中断一次,brr在8和9之间修改,相当于brr=8.5

网友C:
误差快2.1%,实测能正常用,而设置成9接收有问题

网友C:
看ch552时钟结构,uart时钟完全可以从48mhz处引,那样波特设置就灵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ch552时钟结构,uart时钟完全可以从48mhz处引,那样波特设置就灵活多了

其实UART时钟不需要从48M引,把默认Fsys的16分频改成2分频就好多了。STC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鉴于CH552和CH340价格差不多,这样必然会影响CH340的销售。

网友D:
这么说的话 误差确实有点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误差快2.1%,实测能正常用,而设置成9接收有问题

什么烂眼办法?可以16mhz,115200正常通讯

网友E:
我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最后弃用。

把CH340停产,把CH552的UART改改,再做个固件实现CH340的USB协议,也是个思路。

网友F:
技术贴,顶!
“把CH340停产,把CH552的UART改改,再做个固件实现CH340的USB协议,也是个思路。”这个建议很专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这些都是从技术角度来讨论的,CH552的UART完全可以支持更好的波特率。
从商业角度来考虑,如果CH552 ...

您好,这边可以推荐您使用CH546这颗芯片:http://www.wch.cn/products/CH546.html 。3.3V下主频最高50M,115200波特率可以实现。批量价格在2元以内,和CH552相差不多,具体价格可以咨询销售:025-52638388.

网友G:
CH546好是好,不过不太好买,不批量价格基本都大于3元*币

网友H:
可以使用9600的波特率,会好一些,其它的波特率都不中吧。

网友I:
这个我一直没有搞定,可以考虑降低波特率,96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边可以推荐您使用CH546这颗芯片:http://www.wch.cn/products/CH546.html 。3.3V下主频最高50M, ...

48脚的546多少钱?某宝搜不到

网友J:
官方可以上一些到CH546到立创商城或淘宝上,方便买样品

网友K:
还是降到9600稳妥一些,为什么使用那么高的波特率呢?

网友L:
还是建议用9600的波特率,其它的波特率都够呛的。

网友M:
还是老老实实的,乖乖的使用9600的波特率吧,别瞎折腾了。

网友N(2020-12-10):
官方例程都改16M了

网友O:
这个波特率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P:
是有点尴尬哈

网友Q:
可以将波特率设置的低一些才可以,如果达到115200的话,确实比较费劲的。

网友(2021-03-06):
引用 网友J:
官方可以上一些到CH546到立创商城或淘宝上,方便买样品

CH546和CH554哪个更好用?

@WCHTech2 :谢谢
都是E8051内核,使用上基本没区别

网友R:
只能往提高主频的方向了,减少分频也好啊

网友S:
如果贵司需要一些配置寄存器的生成软件吗?我们可以合作合作啊!

网友S:
具体步骤如下:
一、当波特率由定时器T1产生时,其计算公式如表1。
表1:由T1产生UART0波特率的计算公式
bTMR_CLK
bT1_CLK
SMOD
描述
TH1 = 256 – Fsys / 32 / 波特率
TH1 = 256 – Fsys / 16 / 波特率
TH1 = 256 – Fsys / 4/ 32 / 波特率
TH1 = 256 – Fsys / 4/16 / 波特率
X
TH1 = 256 – Fsys /12 / 32 / 波特率
X
TH1 = 256 – Fsys /12 / 16 / 波特率

楼主(2021-11-12):
引用 网友B:
您好,这边可以推荐您使用CH546这颗芯片:http://www.wch.cn/products/CH546.html 。3.3V下主频最高50M, ...

求2元的CH546...

网友B:
欢迎致电沁恒微电子官方销售热线:025-52638388、025-5263837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致电沁恒微电子官方销售热线:025-52638388、025-52638377
WCH的销售模式必须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