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小白向科普--CPU运算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0-10-25):
我们所说的单片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或者微控制器(Micro Controller Unit)MCU的运行与工作都离不开我们的CPU运算器控制器和存储器。

文本穿插图片不是很方便 下面一个楼一个楼慢慢讲吧

楼主:
很多有些计算机基础的就会知道,MCU是集成电路的数字芯片,用数字电路传输数据。而芯片的运行用的是处理二进制码,也就是0或1。而每个1或者0占的位置我们称之为bit

楼主:
引用 楼主:
很多有些计算机基础的就会知道,MCU是集成电路的数字芯片,用数字电路传输数据。而芯片的运行用的是处理二 ...

我们经常用到的stm32中的32就是代表的32位(bit),stm8就是8位(bit)。

楼主:
然而在数字电路中我们并不是让电路输出1或者0,我们是用高电平来代表1,低电平来代表0。那么什么才算高电平 什么算低电平呢?
通常我们会给数字电路设置一个阈值电压,超过阈值都算高电平,比如5V和4.9V虽然有微小的差别,只要在阈值上都算是高电平。这样就能减少可能受到的电路干扰提高稳定性。

楼主:
工作原理理解了,那么CPU又是用什么元器件控制电路的呢?
cpu是有transistor组成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晶体管。最常见使用的则是三极管。
三极管相当于一个电子开关,左边的线就像手,控制着电流的导通和截至

楼主:
三极管的不同组合形成了门电路(logic gate),包括我门熟知的与(AND)或(OR)非(NOT)。
不同的门电路用来对信号做出不同的处理。
相信有点编程基础的你们都能知道这些门的基本输出值

楼主:
门电路的组合形成了加、减、位移等基本模块(basic modules)。如字面意思,这些模块用来对1和0数据做加减,在加减的基础上进而出现乘除,再进而出现更复杂的数**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门电路的组合形成了加、减、位移等基本模块(basic modules)。如字面意思,这些模块用来对1和0数据做加减 ...

数xue yun算

网友A:
门的组合不单可以组成运算模块 也可以组成**模块

网友B:
既然有阈值 那么阈值具体是到多少 难道就是一半也就是2.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