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可能三相电流都不同吗?

楼主(2020-10-25):
三相四线(无零线,有地线)系统,有可能三相电流都不同吗?一直以为是应该一样的,可是今天遇到了一个让我不解的现象。

网友A:
你的三项系统是三角接法还是星形接法..

网友B:
三相三,三相四都不一定一样,你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C:
三相四三相电流不但不一样,就是电流间夹角也不一定一样,三相间电压夹角是120度不变。

网友D:
三相三的A、C相电流和B、C相电流也不一定一样,但UAB、UBC、UCA间夹角一样。

网友E:
没有零线,只有地线(黄绿线,接外壳)。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F:
三相不平衡,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G:
负载不平衡的话,当然电流就会不一样。

网友H:
但是总的矢量和还是为零(自己去画三角形),否则就是漏电了。。

网友I:
短路2条线后,第三条线上有电流?

网友J:
有可能会不一样  看你负载的情况。。。

网友K:
你的是交流感应电机,
这种电机一般引出 6根线,分别对应三个线圈;
三相不平衡 肯定是 你的线接的有问题,
可以上网搜搜 感应电机的6根线 接线方式

网友L:
如果你的后级电路用电器单一,比如是接的三相电机之类的,如果电机没问题,三相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你的后级电路负载不单一。。

网友M:
负载不平衡的情况下是可能的。。

网友N:
电流间夹角也不一定一样,三相间电压夹角是120度不变

网友O:
总的矢量和应该为零的。。。

网友P:
负载不平衡可能会导致电流不一样

网友Q:
可以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