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AT24C02芯片学习记录

楼主(2020-10-25):
1、首先看AT24C02芯片的引脚说明

楼主:
2、芯片的型号与存储容量(bit)的对应关系:

楼主:
、总线时序
我对时序的理解:
时钟线分两种:一种是外部时钟源控制时钟线低电平持续多久高电平持续多久,就像串口;
另一种是人为控制低电平持续多久,高电平持续多久,就像IIC、74HC165。
对于IIC,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中,只有当SCL为低电平的时候,SDA数据才可以修改,
因此,把SCL拉为高电平时,读SDA的数据;
把SCL拉为低电平时,修改SDA的数据。
疑问:程序中,将SCL拉高或拉低都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个延迟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下面这个表有对上面时序图的各种时间进行描述

楼主:
4、数据有效性(数据在什么时候可以改变)
在SCL为高电平时,SDA的输出电平不可改变;
只有在SCL为低电平时,SDA的输出电平才可以改变;
但有两种特殊情况:起始条件和结束条件,这二者SDA电平的改变都是在SCL为高电平的时候。

楼主:
5、起始信号和结束信号

楼主:
6、应答信号
我对应答信号的理解:
SDA的数据流向是双向的
当主机向从机发送8位数据后,改变SDA的数据流向,从机向主机发送一个低电平,以表示从机接收到了8位数据。

楼主:
7、设备地址

楼主:
8、写操作

  1)字节写操作
  2)页写操作

楼主:
9、读操作

  1)当前地址读操作
    2)随机读操作
  3)顺序读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