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的行曝光时间等于行长除以像素时钟怎么理解?

楼主(2020-10-25):
Sensor的行曝光时间等于行长除以像素时钟怎么理解:T_line_time=Line_length/Pixel_clock???

网友A:
http://www.52rd.com/bbs/Archive_Thread.asp?SID=150928&TID=2

以50HZ为例,首先其能量周期 = 交流电周期的一半 = 0.01S,……(2)
一行所占绝对时间 =  行长 X PIXEL时钟周期 = 行长 X (1/PIXEL时钟频率) ……(3)
STEP所占绝对时间  = STEP X 一行所占绝对时间                                     ……(4)
四式综合,就可以得到 STEP=0.01X时钟频率/行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52rd.com/bbs/Archive_Thread.asp?SID=150928&TID=2

以50HZ为例,首先其能量周期 = 交流电周期 ...

很感谢答复,你发的这个网址和文档里面的内容 我也在网上查到过,但是他们都是从公式结论得出结论,没有分析原因,比如:
1. 如果是Line_length/Pixel_clock为行曝光时间,那是不是就表示一个一个像素曝光,再去乘以行的个数;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对于全局曝光的sensor,其表面元件在有光源时都是同时接受光源信息的,不应按照个数乘以单个曝光时间的算法。
2. 如果是Line_length/Pixel_clock为行曝光时间是不是还可以理解成这个曝光时间包含了后面的read_out过程,因为在read_out过程中肯定是按照个数去叠加时间的?或许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了解sensor从曝光开始到形成帧数据的过程,是否还有深入见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答复,你发的这个网址和文档里面的内容 我也在网上查到过,但是他们都是从公式结论得出结论,没有分 ...
信号是同时到达的,但cpu只能是串行扫描采样,当扫描速率足够时,串行采样所引起的失真可忽略不计.看下香农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