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交流] 解决按键控制数码管带来闪灭显示问题的项目工程-优化版1

楼主(2020-10-25):
  1. /*****
  2. 为什么按下按键到按键抬起后,会干扰到数码管的显示?原因:如果按键扫描
  3. 函数和数码管显示函数都放在主函数的固定循环内,当按键按下后,按键扫描
  4. 函数进行按键扫描,在扫描到按键延时后,CPU被限制在按键延时处进行计时,
  5. 却无法运行其他程序,从而导致数码管显示函数无法运行,就会出现数码管闪
  6. 灭显示问题。人能看到数码管闪烁是因为人眼能识别高频率(人眼看不到闪烁
  7. 的频率为50Hz)低于50Hz,即1/50Hz=0.02秒,因此要想让人眼看不到数码管闪
  8. 烁,数码管显示函数的显示频率至少是50Hz,即1/50Hz=0.02秒,也不是越高
  9. 好,还要结合按键扫描函数的按键延时来取出最恰当的显示频率。
  10. 本程序分两个程序。一个是程序一,按键控制数码管带来闪灭显示问题的程序。
  11. 另一个是程序二,解决按键控制数码管带来闪灭显示问题的程序。通过把数码
  12. 管显示函数放在定时器中断子程序中,以及把按键扫描函数放在主函数固定循
  13. 环内。提醒:先试程序一,再试程序二,之后两者对比,找出不同点,取最适
  14. 合的。
  15. *****/

楼主:
//程序一:按键控制数码管带来闪灭显示问题的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d=P3^0;
//sbit dec=P3^4;
//uchar lingweiflag;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共阴数码管段码数字0~9字码表,高电平点亮数码管段码数字0~9。
//uint num;
//uint qian,bai,shi,ge;//定义拆字变量
//  /**ms级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nt x)
//{
//   uint i,j;
//   for(i=0;i<x;i++)
//    for(j=0;j<110;j++);
//  }
//  void display()
//{
//   qian=num/1000;//取得千位数字
//   bai=num%1000/100;//取得百位数字
//   shi=num%100/10;//取得十位数字
//   ge=num%10;//取得个位数字
//
//   P2=0xfe;//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   P1=tabl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   delay(2);//延时
//
//   P2=0xfd;//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   P1=tabl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   delay(2);//延时
//
//   P2=0xfb;//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   P1=tabl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   delay(2);//延时
//
//   P2=0xf7;//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   P1=tabl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   delay(2);//延时
// }
//  void keyscan()
//{
//   if(add==0)
// {
//    delay(5);
//    if(add==0)
//  {
//     num++;
//     while(!add);
//     lingweiflag=0;
//    }
//   }
//   if(dec==0&&lingweiflag==0)
// {
//    delay(5);
//    if(dec==0)
//  {
//     num--;
//     while(!dec);
//    }
//   }
//   if(num>9999)
// {
//    num=0;
//   }
//   if(num==0)
// {
//    num=0;
//    lingweiflag=1;
//   }
// }
//  void main()
//{
//   while(1)
// {
//    display();
//    keyscan();
//   }
//  }

楼主:
//程序二:解决按键控制数码管带来闪灭显示问题的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add=P3^0;
sbit dec=P3^4;
uchar lingweiflag;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共阴数码管段码数字0~9字码表,高电平点亮数码管段码数字0~9。
uint num;
uint qian,bai,shi,ge;//定义拆字变量
  /**ms级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0;j++);
  }
  void display()
{
   qian=num/1000;//取得千位数字
   bai=num%1000/100;//取得百位数字
   shi=num%100/10;//取得十位数字
   ge=num%10;//取得个位数字

   P2=0xfe;//数码管千位显示位
   P1=table[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fd;//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P1=table[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fb;//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P1=table[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P2=0xf7;//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P1=table[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delay(2);//延时
}
  void keyscan()
{
   if(add==0)
{
    delay(5);
    if(add==0)
  {
     num++;
     while(!add);
     lingweiflag=0;
    }
   }
   if(dec==0&&lingweiflag==0)
{
    delay(5);
    if(dec==0)
  {
     num--;
     while(!dec);
    }
   }
   if(num>9999)
{
    num=0;
   }
   if(num==0)
{
    num=0;
    lingweiflag=1;
   }
}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为什么取定时器中断时间为10000微妙,即10毫秒,亦0.01秒,则频率为1/0.01S=100Hz?由于人眼能看到数码管闪烁是源于人眼能识别高频率(人眼看不到闪烁的频率为50Hz)低于50Hz,即1/50Hz=0.02秒,因此要想让人眼看不到数码管闪烁,数管显示函数的显示频率至少是50Hz,即1/50Hz=0.02秒,也不是越高越好,还要结合按键扫描函数的按键延时来取出最恰当的显示频率。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display();
  }
  void main()
{
   Time0_init();
   while(1)
{
    ke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