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升级单片机后,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0-10-25):
我的程序在原单片机stc 15w404s上运行正常,现在更换单片机为stc 15w4k16s4,都是DIP 28封装,所有的IO口都相同,都一一对应,但是程序运行不了,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多谢多谢!

网友A:
先搞个最简单的程序试试

网友B:
  stc 15w4k16s4  比 原单片机stc 15w404s 功能多,IO复用多点.
初始化部分寄存器查看一下.

网友C:
分解逐个模块调试,定位模块,再检查是否资源不同导致的。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