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程序的编写方法

楼主(2020-10-25):
(无正文)

楼主:
以c语言写的单片机程序为例,程序总是从main程序开始,然后顺序执行到main结束。由此可知,程序必须包含而且只能包含一个main程序,也就是常说的主程序。

楼主:
主程序的内容。。。。。。

  实际使用中还需要在main程序中建立一个主循环体while 或者do while,主循环体可以是死循环,也可以是条件循环,如下:

楼主:
 main() “ t4 i) ~9 H: U

  {” r h

  死循环体内的程序会循环执行

  /////////////////////////////////////////////////////////

  main()

  2 e p# y- J! V/ O

  while(Flag)

  {$ Z8 Y6 y‘ }$ m5 z( k

  条件循环体内的程序会根据Flag的值的变化循环执行或者跳出循环

  }“ J% [url=home.php?mod=space&uid=2514928]@0[/url] q* p0 ?: s& C

 u+ @. {

  /////////////////////////////////////////////////////////。 u” D6 h! E( m

  main()

  程序会顺序执行

  while(1); //在此处停止

  ////////////////////////////////////////////////////////

楼主:
一般第一种用的最多,所有的需要循环执行的程序都放在主循环体内,然后内部有可以再增加多个条件循环体。

楼主:
main程序的开始一般要做哪些工作呢?再单片机中,c语言再进入main程序的入口时会自动添加一些单片机的初始化工作,使单片机处在准备工作的状态。但仅仅单片机内部做的并不一定似乎我们需要的,所以main程序的开始我们还需要些一些自己初始化的代码,比如开机时候的各个端口的状态,声明的一些变量的初始化数值,定时器或者其他外设的初始化等,凡是需要在第一时间就需要设置的部分都再这个部分完成,然后到了主循环while部分,既然是循环,就说明循环体内的程序是顺序并循环执行的,什么语句需要放在这个里面呢?那就是需要随时变化的端口量,数值等,比方说,时钟,时钟是不停变化的,就需要循环的读取时钟的数值,然后更新数据到显示器件上(数码管或液晶或者电脑端),再比方按键,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按下按键,所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停的检测按键端口的变化,这个也必须放在主循环体内,以保证检测按键的时效性

楼主:
举例说明:开机后P1.1连接的LED点亮,然后随这按键的按下LED熄灭,释放按键在点亮,设置P3.4端口按键3

楼主:
举例说明:开机后P1.1连接的LED点亮,然后随这按键的按下LED熄灭,释放按键在点亮,设置P3.4端口按键3

  sbit LED=P1^1;

  sbit KEY=P3^4; //定义按键端口,可以根据硬件连接不同更改到其他端口) i* C; r* m“ O- x! ~3 }

  main()

  {。 ]

  LED=0;//这里以低电平点亮LED为例子,这个语句是初始化端口

  while(1)

 P: I

  if(KEY) //检测按键端口是否为1,如果为1表示没有按下,如果为0表示按键按下

  LED=0;//没有按下则LED点亮: [’ b8 ~) k& Q3 h‘ C r

  else

  LED=1;//按下则LED熄灭+ ]# L& U’ D/ _) K‘ Y4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