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rintf还有退格可以用,之前一直不知道

楼主(2020-10-25):
以前一直认为,printf,打印了一行又一行,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直在一行里输出,更新数据就行了。
原来可以通过退格实现
\b

#include <stdio.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while(x)
                {
                        x--;
                        unsigned int a,b;
                        for(a=0;a<20000;a++)
                                for(b=0;b<20000;b++);
                }
}

int main(void)
{
        int index=0;
        printf("index:");
        while(1)
                {
                        printf("%4d\b\b\b\b",index++);
                        delay(10000);
                }
        return 0;
}
这个电脑上可以跑的例子。

楼主:
就这么一直增加1,增加1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多谢分享,如何返回上一行呢?

网友B:
这个用法比较少

网友C:
一直用了这么久这真是我没想到的 意外的很有用

网友D:
虽然偶尔忘记字符串会去查 但是完全没用上啊 没想到还能这么用

网友E:
牛啊 这样子就不用占用大量的位置了 而且万一延迟调小了输出太多行真的眼花

网友F:
好方法 下一用一下试试看

网友G:
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H:
就是Printf的格式化处理

网友I:
我去!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I:
学习啦,学习啦!还真是没有这样用过!

楼主:
哈哈,没想到被盖章了,好激动

楼主:
也没想到这么多人没用过这个方法,我之前也没,我一直纳闷,打印一行又一行的,眼花缭乱,如果我想稳定到某一行,竟然可以这么做,我也是才搞明白的,最近在研究如何在多行之间这么操作。比如需要显示三行,而三行的数据却自动更新。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需要规划一下,如何分配,需要多少个退格,有没有上一行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