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H桥电路可行吗?电阻的参数可以么

楼主(2020-10-26):
(无正文)

网友A:
可行不可行实测一下就知道了,对着图说行不行,不是纸上谈兵吗?

网友B:
可行,  只是开关速度太慢, 不能用于 PWM 控制, 也不能避免上下直通导致损坏的问题

网友C:
低速可以
高速就算了

网友D(2020-11-26):
有很多H桥驱动芯片,直接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圈內电阻宜再除以100~200倍,而其它电阻跟着重新计算取值。红圈中电阻过大,不但启动慢,而且容易造成上 ...

谢谢指导

网友F:
最好用集成IC,主要避免单侧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