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互补滤波算法(双轮平衡车)

楼主(2020-10-26):
本人菜鸟,最近在调融合互补滤波算法。我对算法的理解大概如下。陀螺仪的短期测得的值比较准,但是由于存在温漂,进过积分,长期就不能用了。所以要通过加速度计进行修正角度,但是加速度计的短期不行,噪声比较大,所以要将陀螺仪高通,加速度计低通后进行一定比列的融合。才能比较准确的反应角度的变化。
我是这样做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分别进行了递推和一阶滤波,得到的滤波结果再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拟合,采样周期为0.3ms。但是出来的效果不理想。最终直立控制量=P*(融合滤波后的角度)+D*(角速度(即陀螺仪的值))
angle=(int)(0.99*(angle+(gyro-2940)*0.008)+0.01*(y_acc-3150))
int PIDCalc( unsigned int NextPoint )
{
  int PID;
  Error = standard - NextPoint;       // 偏差E(t)
  iError+=Error;                    //E(t)+E(t-1)+...+E(1)
  dError=Error-LastError;         //E(t)-E(t-1)
  PID=(int)(Proportion * Error        //比例
        +Integral*iError        //积分
            + Derivative * dError);          // 微分项
  PrevError = LastError;
  LastError = Error;
  return (
            PID
                        );
}
void PIDBEGIN()
{
  Proportion = 6; // Set PID Coefficients 10
  Integral=0.002;
  Derivative = 120;         // 4
}
我用的传感器是mma-7361,enc-03
小车现象是抖动,站立不了多久,总是往一边倒去,不知道是不是陀螺仪温漂
然后传感器采的是AD值,不知道和角度的具体关系,所以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A:
怎么不试用mpu6050呢?

网友B:
这个的积累误差有多大呢?

网友C:
通过加速度计进行修正角度吧

网友D:
融合的频率是多大的呢?

网友E:
需要调整什么参数呢

网友F:
融合互补滤波算法

网友G:
这个参考四旋翼的飞机的算法。

网友H:
陀螺仪和加速度能够实现。

网友I:
其他的融合算法有吗

网友D:
能够到达50Hz的频率吗?

网友J:
使用卡尔曼滤波算法

网友E:
是PID的调整吗?

网友C:
单一的传感器误差太大了。

网友F:
IMU的融合算法很多呢。

网友B:
效果如何呢?

网友G:
网上的算法有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A:
加速度和陀螺仪融合的。

网友I:
PID的输出量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H:
递推和一阶滤波的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