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示波器测量不同电源奇葩问题

楼主(2020-10-26):
图1

图2

图3

示波器最近出了奇葩问题,最初测量明伟电源12V和开发板5V适配器电源都是上图1和图2类似的异常波形。

然后以为示波器坏了,联系卖家,在线指导后也没有解决,最后发给他们维修,但是他们接收到后测量的一切正常,我无语了,又让他们发回来。

奇葩的是,我接收到后再测,问题依旧。然后就怀疑是电源的事儿,找了一个电脑上的拆机电源(长城的),一测果然波形很正常,直溜溜的,如图3.

但是问题来了,你说我电源有问题吧,为什么这些电源供电的开发板和FPGA板工作很正常,而且图2是测量的开发板上5V转3.3V的开关电源的输出,怎么也是这样,不应该呀!?

网友A:
探头地线?

网友A:
开关电源的PG没有接吧

楼主:
探头接的直流电源,探头地接电源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的PG没有接吧

你说的PG是powergood吧,跟这个没有关系吧,开发版一切运行正常的,测量明伟电源12V输出也不对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PG是powergood吧,跟这个没有关系吧,开发版一切运行正常的,测量明伟电源12V输出也不对呀 ...

就是你地线没接好,20ms/div,很明显就是工频纹波

确实是地没接,是探头地线从里面断了!万用表量了量才发现,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干扰串进来了,我在泰克示波器上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电源的测量有专门的文档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地线没接好,20ms/div,很明显就是工频纹波

我也怀疑地没接好,但是哪里没接好,说不清啊

现在现象是,电源打开与否都是这个波形,好像没测量到,但是我反复确认,确实接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串进来了,我在泰克示波器上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电源的测量有专门的文档介绍。 ...

干扰不至于测量成这样吧,平均值才几m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地没接好,但是哪里没接好,说不清啊

现在现象是,电源打开与否都是这个波形 ...

典型的工频电容耦合波形。
只能明确的告诉你,被测量电源的GND,肯定不是你示波器夹的那,至于是什么点,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说明白点,这波形,基本上被测量电源开不开,都会有这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典型的工频电容耦合波形。
只能明确的告诉你,被测量电源的GND,肯定不是你示波器夹的那,至于是什么点, ...

确实是地没接,不是我接错地了,是探头地线从里面断了!

楼主:
结贴,确实是地线的事儿,探头鳄鱼夹上的地线断了,奇怪的是两个探头都断了,真是中奖了

网友A:
且,这种问题经常碰到,一般就是地线的问题

网友E:
你这是差点让普源给你背锅了,。搞的我准备买普源示波器的都犹豫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差点让普源给你背锅了,。搞的我准备买普源示波器的都犹豫了哈哈 ...

示波器用的还不错,就是夏天在厂房扔了一个月大概,有个旋钮不是很灵了

网友A:
普源示波器时间久了,旋钮就不太好用了
镀金没有做好,不是减料就是工艺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源示波器时间久了,旋钮就不太好用了
镀金没有做好,不是减料就是工艺不行 ...

厂房里环境比较差,灰尘高温湿度大

网友F:
显波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同样的环境,德实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G:
我自己家里偶尔用,都10多年了,探头和旋钮都好的,自己的才会爱惜

网友H: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出现了50HZ莫名其妙的波形,第一件事就是把地断开,如果波形依旧,说明地没接好等于压根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