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链] HK32F030/031/04A最新版函数库

楼主(2020-10-26):
各位开发者朋友,HK32F030/031/04A的新版函数库上线了。敬请保存。

网友A:
030M和030,哪个是成本低的?

网友B:
这个库,你们测试过了?

我测试了一下,用你们的模板,编译不通过!
然后我添加、修改了   hk32f0xx_hk_conf.h 里面的内容,才可以编译通过!

但用了这个V1.0.4 版本之后,主程序不变的情况下,编译后烧录到同一个MCU(HK32F030F4P6)发现:
原本可以从 PA7 输出系统时钟信号SYSCLK的,现在却不输出了!

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