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 实现串口通信参数设置

楼主(2020-10-26):
MSP430要实现怡哥简单的串口通信,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工作于UATR模式
2、确定数据格式
3、确定波特率
由于MSP430的USART外围模块,可以工作在异步或同步模式 所以只需要清除UXCTL寄存器的为2到0,否则将工作于同步模式。
设置数据格式
这里我设置为启动一位,数据八位,停止一位,无校验位。
设置数据八位模式,需要设置UXCTL寄存器的位4为一,否则数据是7位模式。
通过设置三个与波特率有关的寄存器即波特率整数UXBR1,UXBR0以及波特率修整寄存器UXMCYL
注意:尽量将插补脉冲分散放置到UXMCTL8个中。

网友A:
MSP430要实现怡哥简单的串口通信,必须同时具备以3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