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极管用作开关时可以工作在放大区吗?

楼主(2020-10-26):
为什么三极管用作开关时一定要在深度饱和区,放大区不可以吗?为什么

网友A:
既然是开关,那么通常就是导通或截止,故BJT工作在“深度饱和区”和截止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开关,那么通常就是导通或截止,故BJT工作在“深度饱和区”和截止区域。
...

用放大区导通,截止区关断不行吗?

网友A:
放大区并不是完全导通,这样必有较大损耗。

网友B:
适当配置的电路,可以工作在截止区和放大区做开关用,而且速度可以更快。
比如LSTTL逻辑电路。

网友C:
输入输出的高电平低电平是你自己定义的,没有速度要求,开关放在截止饱和,使你设计生产简单。

网友D:
做开关有在线性区的,不过线路必须特别设计,比如传统的TTL。
为了简单,常规的设计,肯定让管子进入截止、饱和2个状态。只有这样,做开关的管子,有较低的压降,从而大大降低开关损耗。
而在放大区,典型的开关线路,对负载是非常敏感的,稍微的变化,就会导致集电极电压大范围变动。

网友E:
可以得,只要管子功耗扛得住。

楼主:
谢谢大佬的解答,问题弄明白了。主要是对于功耗的影响,延长管子的寿命是吧。还有就是稳定负载的电流,防止忽大忽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解答,问题弄明白了。主要是对于功耗的影响,延长管子的寿命是吧。还有就是稳定负载的电流,防止 ...

你谈到了“开关”,开关意味着通断且通常是尽可能地“全通”或“全断”。

与“模拟电路”相对应的有一种脉冲电路,其是通常所谓的“数字电路”的基础。脉冲电路里的管状态强调分裂取值,严格意义上说不同于你所说的“开关”。至于你提到的“稳流”,那又是另外的意思。

你的管子到底该处于什么状态,应该根据你具体设计目标而定。

网友F:
对于单纯的“数字”电路,如果完全由晶体管实现,不涉及与CMOS或TTL这类芯片互联的话,那么高和低两种电平的具体取值是可以由你自己定的,这时候晶体管可以工作在放大状态,高低电平的翻转速度比工作在饱和-截止状态要快得多,同时功耗也会增大很多。

数字芯片中有一类叫“ECL”的,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做开关有在线性区的,不过线路必须特别设计,比如传统的TTL。
为了简单,常规的设计,肯定让管子进入截止、 ...

请教一下,当三极管处于放大的时候,三极管导通,输出端不是得不到低电平吗?(或者说得到的低电平不合符要求)不像饱和的时候,输出接近于0的低电。谢谢!

网友H:
ECL只有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