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百安大电流多MOS管并联工艺难题

楼主(2020-10-26):
近来磷酸铁锂价格降幅不小(tb全新72AH=1.16元/AH),打算为12V/3000w 逆变器配置锂电池组.看了许多保护板都不够理想随打算DIY。选好大电流MOS管,发现工艺成了难题。3000w逆变器,满载电流大于300A 开关MOS管需要10个以上并联。一般的做法都是先焊接到普通PCB上再用大截面的铜线或铜排引出。其间都要经过一段PCB上的铜箔热阻、电阻都很大,如果直接焊接在铜排上热阻、电阻都是最佳状态。但是如何焊接还能方便的引出栅极控制就变成不好处理的工艺难题。特此求教!
目前这种封装的导通电阻最小可以到达0.4mΩ(max)@10V.

下面是几个网上的做法图片:

12V300A的保护板

号称用于 短时间600A的启动电池组

参考tesla的SIC激光焊接到铜条上,激光焊接 mosfet 到铜条

网友A:
一、 PCB 使用 单面铝基板、或者散热性能更好的单面 氧化铝/氧化锆 陶瓷基板
二、 MOS 管一般漏极为主力散热通道,相应位置 PCB 镂空,嵌入与 PCB 相同厚度或者略厚的 铜板 作为散热通道
三、 使用两盎司甚至四盎司覆铜
四、上批量,找厂家定制 单面铜基板?

漏极的工厂焊接没有问题,手工试验焊接会是个 Big 茶煲, 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 PCB 使用 单面铝基板、或者散热性能更好的单面 氧化铝/氧化锆 陶瓷基板
二、 MOS 管一般漏极为主力散 ...

业余条件下的DIY,这些都不易办到。无论什么基板其表明的铜箔(都是微米级)相对大电流来说还是太薄了.

网友B:
我用这种解决几十安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这种解决几十安培的电路,

可以发个你在产品上实施的照片看看吗? 想不出如何使用这个端子.

网友B:
在电磁炉上面,广泛使用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磁炉上面,广泛使用这种东西

没看清题目吧,我说的是大电流下的多MOS管并联工艺探讨!

网友C:
可以考虑提高电池组电压,换个逆变器啊。。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D:
不定量计算热阻情况下得散热方案都是耍流氓

另外这种情况下还拘泥于电路板,还是fr-4得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提高电池组电压,换个逆变器啊。。这样效率更高

是用于房车的,只有12V发动机和原来使用12V铅酸电池的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定量计算热阻情况下得散热方案都是耍流氓

设计MOS开关最大电流时的功耗不超过10w,打算MOS管直接焊到铜条上,既是引出线也是散热器.

网友E:
2只管子足够,电流需平均,驱动>5A 其他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只管子足够,电流需平均,驱动>5A 其他不是问题

考虑过大电流下开关的损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