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五、CH32V103应用教程——IWDG

楼主(2020-10-28):
pi, gp, IO, GPIO, ni

CH32V103应用教程——IWDG

本章教程通过给PA0引脚置高电平进行喂狗,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打印显示程序运行状态,具体如下:
当PA0引脚有连接高电平,即有喂狗,串口打印显示:Feed dog success;
当PA0引脚未连接高电平,即无喂狗,串口打印显示:Feed dog fail,Reset。

1、IWDG简介及相关函数介绍
独立看门狗(IWDG)通常用来检测逻辑错误和外部环境干扰引起的软件故障,其时钟源来自于LSI,可独立于主程序之外运行,适用于对精度要求低的场合。独立看门狗可看作为一个12位递减计数器,当计数器的值从某个值递减到0后,系统会产生一个复位信号;若在计数器未递减到0之前刷新计数器的值,则不会产生复位信号,此过程即是喂狗。

CH32V103独立看门狗的时钟来源 LSI 时钟分频,其功能在停机和待机模式时仍能正常工作。其具有12位自减型计数器,当看门狗计数器自减到 0 时,将产生系统复位,所以超时时间为(重装载值+1)个时钟,最大可达 26.2s,最小可达 100us。关于CH32V103 独立看门狗具有说明,可参考CH32V103应用手册。

独立看门狗相关函数和定义分布在文件ch32v10x_iwdg.c和ch32v10x_iwdg.h文件中,关于这两文件的函数具体介绍如下:
void IWDG_WriteAccessCmd(uint16_t IWDG_WriteAccess);
void IWDG_SetPrescaler(uint8_t IWDG_Prescaler);
void IWDG_SetReload(uint16_t Reload);
void IWDG_ReloadCounter(void);
void IWDG_Enable(void);
FlagStatus IWDG_GetFlagStatus(uint16_t IWDG_FLAG);
1.1、void IWDG_WriteAccessCmd(uint16_t IWDG_WriteAccess)
功  能:启用或禁用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
输  入:WDG_WriteAccess: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的新状态。IWDG_WriteAccess_Enable:启用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IWDG_WriteAccess_Disable:禁用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

1.2、void IWDG_SetPrescaler(uint8_t IWDG_Prescaler)
功  能:设置IWDG预分频器值。
输  入:IWDG_Prescaler:指定IWDG预分频器值(4、8、16、34、64、128、256)。

1.3、void IWDG_SetReload(uint16_t Reload)
功  能:设置IWDG重新加载值。
输  入:Reload:指定IWDG Reload值。此参数必须是介于0和0x0FFF之间的数字。

1.4、void IWDG_ReloadCounter(void)
功  能:使用重新加载寄存器中定义的值重新加载IWDG计数器。
输  入:无

1.5、void IWDG_Enable(void)
功  能:启用IWDG(已禁用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
输  入:无

1.6、FlagStatus IWDG_GetFlagStatus(uint16_t IWDG_FLAG)
功  能:检查是否设置了指定的IWDG标志。
输  入:IWDG_FLAG:指定要检查的标志。IWDG_FLAG_PVU:正在进行预分频器值更新。IWDG_FLAG_RVU:正在进行重新加载值更新。

在进行IWDG相关程序编写时,若需用到上述函数,直接在程序进行调用即可。

2、硬件设计
本教程通过PA0引脚接VCC引脚进行喂狗,连接方式如下:
  • 用杜邦线将PA0引脚与开发板VCC引脚连接喂狗。

3、软件设计
独立看门狗喂狗操作步骤如下:
  • 取消寄存器写保护;
  • 设置独立看门狗的预分频系数和重装载值;
  • 重载计数值喂狗;
  • 启动看门狗。
根据上述步骤,编写相关程序,具体如下:
iwdg.h文件
#ifndef __IWDG_H
#define __IWDG_H

#include "ch32v10x_conf.h"

#define PA0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A, GPIO_Pin_0)  //PA0

void GPIOx_Init(void);
u8 GPIOx_Connet(void);
void IWDG_Feed_Init( u16 prer, u16 rlr );

#endif
iwdg.h文件主要用于保存相关函数的定义声明。
iwdg.c文件
#include "iwdg.h"

void GPIO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配置GPIO引脚,PA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配置GPIO模式为下拉输入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
}

u8 GPIOx_Connet(void)
{
    if(PA0 == 1)        //当PA0引脚连接高电平,返回值为1,否则返回0;
    {
        Delay_Ms(10);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IWDG_Feed_Init( u16 prer, u16 rlr )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使能取消IWDG_PR和IWDG_RLR寄存器的写保护,
    IWDG_SetPrescaler(prer);                      //设置预分频器值
    IWDG_SetReload(rlr);                          //设置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IWDG_ReloadCounter();                         //将重装载寄存器的值放入到计数器中
    IWDG_Enable();                                //使能IWDG
}
iwdg.c文件是独立看门狗的配置程序,其具体配置流程如下:
1、使能GPIOA时钟;
  1.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
2、初始化对应GPIO口;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配置GPIO引脚,PA0
  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配置GPIO模式为下拉输入
  3.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初始化
3、启用对IWDG_PSCR和IWDG_RLDR寄存器的写入访问;
  1.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使能取消IWDG_PR和IWDG_RLR寄存器的写保护,
4、设置独立看门狗的预分频系数和重装载值;
  1. IWDG_SetPrescaler(prer);                      //设置预分频器值
  2. IWDG_SetReload(rlr);                          //设置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5、重载计数值喂狗;
  1. IWDG_ReloadCounter();                         //将重装载寄存器的值放入到计数器中
6、启动看门狗;
  1. IWDG_Enable();                                //使能IWDG
7、编写判断函数,用于判断是否连接高电平喂狗。
u8 GPIOx_Connet(void)
{
    if(PA0 == 1)        //当PA0引脚连接高电平,返回值为1,否则返回0;
    {
        Delay_Ms(10);
        return 1;
    }
    return 0;
}
iwdg.c文件主要进行独立看门狗的相关配置。
main.c文件
int main(void)
{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打印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GPIOx_Init();                              //相应引脚初始化
    IWDG_Feed_Init( IWDG_Prescaler_32, 4000 ); // 3.2s IWDG reset

    while(1)
    {
        if( GPIOx_Connet() == 1 )              //PA0==1,即PA0连接高电平
        {
           IWDG_ReloadCounter();               //Feed dog
           printf("Feed dog success\r\n");
           Delay_Ms(10);
        }
        else
        {
           printf("Feed dog fail,Reset\r\n");
           Delay_Ms(1000);
        }
    }
}
main.c文件主要是进行相关函数初始化以及进行喂狗操作。

4、下载验证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并复位,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可看到串口调试助手一直在打印输出:Feed dog fail,Reset,如图所示:
当用杜邦线将PA0引脚与高电平连接进行喂狗操作,串口打印显示:Feed dog success,具体如图所示:

网友A(2022-12-16):
你好,请问看门狗会导致下载失败怎么解决?
我遇到的问题是:我程序使用了u8g2,所以代码量特别大,Mounriver告诉我下载程序进芯片花费时间3.3s。用了这个看门狗以后,第一次下载成功。第二次点下载就会等很久,会告诉我成功,但是是假成功,程序没跑起来。第三次点下载就会报Board chip status error,应该是第二次没下好程序的原因。非得要把WCH-link重新插到电脑上才可以再次下载。
我初步推断的原因是看门狗在3.2s时把芯片复位了,正好阻止下载程序进去。我试着把看门狗的时间改为6.4s就正常了。
但是,我的需求是0.8s的看门狗,这该怎么办。目前只能先用6.4s的,最后完成了代码再改成0.8s的。

网友B:
看门狗可以有中断的吗?

网友C:
怎么确定喂狗的时间呢?

网友D:
这个IWDG是不是可以用作延时函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