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想用个TI 的好片子也不容易啊

楼主(2020-10-26):
最近在新公司准备做一个电池供电的数据采集记录仪,先选MCU。最终选中了MSP430FR4133,优点就不用多说了,低功耗,FRAM技术,带LCD驱动和RTC都是我需要的。一看官网报价,1.55刀,价格也比较合理,准备用了。但是网上一查价格,国内小批量的居然要¥30,便宜一些的也要20多。量多了倒是可以便宜,1K的时候基本上就和官网报价持平了,但是货期要6周以上。这样万一要是有着急的订单可等着吧。无奈放弃了
个人感觉还是 出货量小,430很多型号在国内小批量的价格就已经接近官网1K的报价了,100片以上的报价比官网还低,希望对于新出的好片子TI多铺些货啊,有好片子用不上也是一种煎熬啊

网友A:
不要选系列中偏的型号 选用量大的  价格优惠

网友B:
颇有同感,  不过我想厂商也不想这样的,  各方面的成本压力使然吧,  如果没有量, 还是优先考虑更常用的器件吧

网友C:
TI目前的情况,是不好用啊。没办法,我这个项目用完了估计也要换平台了

网友D:
可以直接从ti官网购买的,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都支持

网友E:
ti的配套模块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颇有同感,  不过我想厂商也不想这样的,  各方面的成本压力使然吧,  如果没有量, 还是优先考虑更常用的器件 ...

嗯, 不可能堆一大堆货慢慢卖的,库存压力太大了,不现实,说实话这1k的用量,或者10k的用量,也不算太大。

wafer一个lot就是25片,能出几万到几十万的芯片,这是量产后最小生产单位,生产至少要1.5个月,然后是封测,大概也要一个月,后续的其他操作,包装运输,检验等等,正常也得3个月,用量不大的时候只能等一等,合并下单。半年也正常。

还有就是有些TI的芯片,比如电源类,等等还是在国内最大测试厂测试的,测完了,应该还是要回美国的,,然后在倒腾回来,这就有运输时间了,。,,,

网友G:
TI不是搞了个线上采购平台嘛?

网友H:
低功耗,FRAM技术,带LCD驱动和RTC 20-30在国内不是很正常嘛,哈哈哈就是这种经济啦。

网友H:
炒的好,供不应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嗯, 不可能堆一大堆货慢慢卖的,库存压力太大了,不现实,说实话这1k的用量,或者10k的用量,也不算太大 ...

特别墨迹

网友I:
所以群主最后选择了什么呢? 说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F:
大公司么,有恃无恐,

有些公司的操作还有先下单几个批次,wafer生产完hold在产线不出货,然后,交多少钱,提多少货,有单了,就提货出来封测,能省下1-2个月生产周期,加上如果都是在国内进行的话,能省下出关进关,各类运输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