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10)——运放电路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0-10-26):
此例之前给过,映对LTI系统稳定性在此再引出这个例子。

楼主:
下面看一个运放电路,注意在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并联了一个阻抗为Z的“器件”。

楼主:
先看看并入电阻R,且注意反馈系数与并入电阻R的关系。

显然,当R减小时,反馈系数的摸|F|随之减小。

楼主:
考虑电路的环路增益T

注意上面给出了|A|与1/|F|的交汇点角度,这大致反映了T的相位。

楼主:
由上述可见,随着R的减小,系统将稳定或稳定裕度增加。对于某些要求反馈系数小于某个特定值才稳定的运放而言,这是一个减小反馈系数(增加稳定性)的方法之一。

楼主:
下面考虑“并入电容”(实际上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看看其稳定性问题。

按上图所示,不稳定(或稳定裕度不足)。

楼主:
上述稳定性分析,基本采用了简化的Bode图判断法。

楼主:
在上述基础上,考虑加入补偿电容。

显然,加入补偿电容后,电路稳定(或稳定裕度增加)。

楼主:
上述“并入电容”实为电路的分布电容,下面给出其一般图示。

楼主:
上述“并入电容”实为电路的分布电容,下面给出其一般图示。

由于涉及到实际电路的分布参数特性,所以相关电路的补偿电容不可能由“原理图”确定,通常根据常规的器件封装和电路布线,给出“经验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考虑“并入电容”(实际上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看看其稳定性问题。

箭头所指交点是|A|*|F|=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电路的环路增益T

TI文档只是说40db的交汇速度,意味着交汇点AF=1 前存在2个极点。可能存在180°的相移。
你说的“注意上面给出了|A|与1/|F|的交汇点角度,这大致反映了T的相位。” T的相位这个图能反映吗?怎么反映?

@zyj9490 : fcl4 也是稳定的,只要1/F和Aol是以20db/decate的相对斜率穿过就是稳定
ti推出稳定的充分条件是环路增益以-20DB/10倍程斜率穿过0DB线的糸统是稳定的,如果40DB穿 过,要看第二点离0DB线的远近及第三极点的远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文档只是说40db的交汇速度,意味着交汇点AF=1 前存在2个极点。可能存在180°的相移。
你说的“注意上 ...

能大致反映T的相位(TI资料说的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电路的环路增益T

|F|^-1,根据对数法则,只需以0db为对称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看一个运放电路,注意在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并联了一个阻抗为Z的“器件”。

看了半天,大概是这个意思。

环路增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