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电路爆炸问题分析

楼主(2020-10-26):
问题描述:24V供电系统,C19(耐压50V)爆炸断路,V11、V12短路,V13、V14正常,X5的3脚到V12、V14走线爆炸断路。
猜测整个损坏过程如下:系统供电过压——电解电容C19击穿短路——C19以及周边走线过流升温——正半桥二极管烧短路(负半桥散热较好所以没烧)——回路阻抗降低电流进一步增大升温——X5的3脚走线爆炸断路(电解电容什么时候爆炸断路?)

以上是问题描述和分析,存在疑点,电解电容是在什么时候开路的?

网友A:
提高C19的耐压,从50V提升到100V。

网友B:
先确认器件是否正品,特别是电解电容。别是新壳旧蕊

另外,这个24V的输入电源,是工频变压器供电还是普通的开关电源供电?质量是否有保证。 是否存在其它大功率设备共用这个24V电源的情况

当然了,器件选择不当,没考虑足够功率余量 这方面这是设计问题

网友C:
电容爆炸的主要原因是温度, 可以是电容短路导致的升温, 也可以是二极管或其他大电流导致的升温

网友D:
明显的问题是,你的电容耐压不够,结果导致其首先炸裂短路,结果首先导致V12烧毁及X5-3引线过热,之后V11故障,而V13/V14能够完好估计还是电路有其他通道吧

网友E:
电解电容极性接反了,就会造成电容爆炸

网友F:
是一上电就炸呢还是用了段时间
交流24 整流 电源在34V左右,考虑余量 电解耐压至少63V
另外用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这个耐压应当提升

网友G:
前端供电足够下,

电容过热短路引起,  前端设备可能频率过高,或者频繁过放电的情况,

前端可能发生了故障,电压瞬间过高,

前端可能感应雷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C19的耐压,从50V提升到100V。

后面考虑提高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爆炸的主要原因是温度, 可以是电容短路导致的升温, 也可以是二极管或其他大电流导致的升温 ...

所以主要考虑是大电流造成的温升,目前来看只有电容曾经短路能说得通,现在电容两端已经是开路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的问题是,你的电容耐压不够,结果导致其首先炸裂短路,结果首先导致V12烧毁及X5-3引线过热,之后V11故 ...

V13、V14完好我觉得是散热面积比正半桥的两个管子散热好,因此没有烧坏。但是电容先短路后断路有没有这种可能,又是在什么时候断开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一上电就炸呢还是用了段时间
交流24 整流 电源在34V左右,考虑余量 电解耐压至少63V
另外用肖特基二极管 ...

用了段时间坏的,后面要考虑提升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端供电足够下,

电容过热短路引起,  前端设备可能频率过高,或者频繁过放电的情况,

了解

网友H:
一个是耐压,另外电容充放电电流是否过大,
电解也有很多种,有些持续性充放电电流过大也会有问题。这个要看后端负载,需要的时候,分几个电容平摊充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是耐压,另外电容充放电电流是否过大,
电解也有很多种,有些持续性充放电电流过大也会有问题。这个要 ...

后面负载只有不到10W,而且C19后面还有两个同样的电容是没问题的,不像是负载端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了段时间坏的,后面要考虑提升耐压

这就要考虑电容的温度了
温度高 寿命短,一路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