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X DBG_ID(0XE004 2000)里的内容是什么?

楼主(2020-10-26):
GD32E10X DBG_ID(0XE004 2000)里的内容是什么?
程序需要判断里面的内容 来判断是什么类型的芯片

GD32手册

GD32手册

STM32手册

STM32手册

网友A:
楼主这个 应用是用来干啥的呀? 很好奇

网友B:
楼主如果需要获取MCU的设备信息,可以参考用户手册1.5章节有介绍电子签名。

设备的电子签名中包含的存储容量信息和96位的唯一设备ID,它位于Flash存储器的信息块中。
96位设备唯一ID对任何设备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用作序列号,或秘钥的一部分,等等 。可以知道MCU的类型。

GD32E103系列的存储器容量信息位于0x1FFF F7E0,96位设备唯一ID位于0x1FFF F7E8

读取方法:直接按32位取地址的数值即可,例如MCU_ID[0]=*(__IO u32 *)(0X1FF8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