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极点运放的稳定性分析

楼主(2020-10-26):
对于普通运放,一般使用单极点滚降模型,就可以获得足够高的频率相应精度。

但是对于某些特殊运放,如OP37等精密运放,单极点滚降模型使用起来就力不从心了,此时需要双极点模型,甚至是3极点模型来解释,这是本贴分析重点。

图1,OP37手册要求闭环增益>=5

楼主:
不失一般性,假设该3极点运放的频率特性如下图所示:

请注意,对于开环运放,3个极点都位于LHP,分别是-P1,-P2和-P3。根据稳定判据可知,运放本身是稳定的。

上面图中还假设运放的极点分离的足够远,对于3极点重合的特殊情形,专门分析。

这种运放不能做跟随器。
开环永远是稳定的(精度差)。但这样的运放不能正常用闭环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失一般性,假设该3极点运放的频率特性如下图所示:

这个是环路增益还是闭环增益。如果是闭环增益,极点在左半面是稳定的,如果是环路增益应是不稳定的,在P3处,已积累起180度的滞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失一般性,假设该3极点运放的频率特性如下图所示:

大师,既然是开环运放,3个极点是哪里来的?一般开环运放不就是一个零极点了